各位大佬,远程登陆window主机一般用什么方法或者软件

楼主(2021-09-05):
如题,请教下各位电脑大咖,我把一台工作的windows电脑放在公司,如何在家进行远程登陆更方便流畅。。。。

网友A:
找网管开个端口映射,然后装个kcptun+frps,开好端口映射(kcptun->frpc,要不然国内跨网卡成死狗),家里也是frpc->kcptun过去就可以了,把常用端口在frpc里面映射出来。不想折腾就直接把3389等开到公司端口上,但是可能会卡顿(比如移动访问联通是用几秒卡几秒,我一怒之下kcptun开fast2不卡了)。

远程win建议用radmin(最好的远程桌面环境)或vnc(图像刷新不是很好),如果要传输声音那就用win自带的3389(建议改个其它端口防止被爆破)。

噢,想起来frpc是在服务器端打通到家里的连接,所以从家里访问公司要么kcptun直通(中转),要么直连(有可能卡顿)。公司访问家里就是走家里frpc开的端口了。以上方案我每月大概要用掉20gb的公网流量的,非常靠谱。

网友:
向日葵勉强够用

网友B:
向日葵买个一年几十块钱的会员效果就好得多

网友:
微软自己的mstsc 指令就行,不用安装第三方软件。

网友:
一直用系统自带的远程桌面,很好用,还有连接速度选项,对于网速不好的环境支持不错。

网友:
如果你要远程回去再远程机上干活,那么公网IP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会延迟卡顿等,体验很差的。

网友:
连接windows的话用mstsc,其它速度比不上原装这个

网友C:
我最近在用Anydesk,用官方的数字连接很卡,用自己搭的frp访问就好很多
看来有空再试试mstsc看速度如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向日葵买个一年几十块钱的会员效果就好得多

会员和非会员最大差别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员和非会员最大差别是?

非会员分辨率高了会卡,有时候卡了没法用。会员的我试过1080p也不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网管开个端口映射,然后装个kcptun+frps,开好端口映射(kcptun->frpc,要不然国内跨网卡成死狗),家里 ...

radmin比mstsc好多少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在用Anydesk,用官方的数字连接很卡,用自己搭的frp访问就好很多
看来有空再试试mstsc看速度如何 ...

你用哪家服务器搭配frp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用哪家服务器搭配frp的

自己家用老毛子搭的,联通有的公网IP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自己家用老毛子搭的,联通有的公网IP

用的哪个版本老毛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的哪个版本老毛子呢

https://opt.cn2qq.com/padavan/
这下的,好像是Hiboy的

网友:
操作系统自带的远程桌面不就很好用么?我就是这么操作远端电脑的,不过好像得有静态ip?

网友:
mstsc 配合ddns加端口映射. 当然, 最好家里路由器支持WOL, 但用wifi连接的笔记本的话...我不知道带不带上电自启动...

网友:
电信公网ip+路由器端口映射+微软自带

网友:
腾讯云加nps npc 直接mstsc就可以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