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桶里面的排水管道,是360度釉面,或是透明施釉?

楼主(2021-09-05):
我看中的后排马桶,有很多不同品牌,问里面的管道是否360度釉面,90%回答是的。在追问,最后全部承认,只是透明施釉。

360度施釉,是里面的管道都是纯白色的釉面。

透明施釉,只是底部有些白色釉面:

厂家解释工艺是:

网友A:
马桶还是TOTO吧.....瓷面很容易打理,座圈有纳米杀菌......用了12年了........没啥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桶还是TOTO吧.....瓷面很容易打理,座圈有纳米杀菌......用了12年了........没啥毛病。 ...

我要买几十个,而且当做消耗品,被租客搞坏就整个扔掉换新。(马桶损坏,基本不可能让租客赔偿)

我楼主位图片的马桶360元一个,冲力比TOTO还大(有实测数据),5年甚至10年不会有问题。

TOTO能做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