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马桶使用什么材料,防霉玻璃胶?

楼主(2021-09-05):
马桶跟地面的固定,是不推荐使用刚性材料的,所以使用水泥不适合。

使用普通玻璃胶,时间长了,因为整天跟水接触,会发霉变黑,很难看。

正确应该使用什么材料将马桶固定到地面?

网友A:
防霉的也不行
卖马桶的店有专用塑钢胶(环氧胶?白色),固化快,施工稍难

网友B:
新房装的马桶没有打玻璃胶,说是在内部密封的,最后做美缝的时候涂了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房装的马桶没有打玻璃胶,说是在内部密封的,最后做美缝的时候涂了一圈 ...

你怎么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霉的也不行
卖马桶的店有专用塑钢胶(环氧胶?白色),固化快,施工稍难 ...

有淘宝链接?

网友:
我家马桶,厨房台面,浴室柜台面等全部用的德国汉高百得的白色防霉胶,目前一年多,没有发霉,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发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怎么固定?

安装师傅先把马桶倒过来,在里面涂一圈(好像是玻璃胶吧),然后倒回来装上,就好了
后面卫生间做美缝的时候在马桶底部涂了一圈
我老公刚好看到师傅安装的过程,他表示比印象中的简单多了

网友:
直接搜塑钢胶,没在网上买过。品牌店里厂家配件里自带的。
楼上说的先玻璃胶再美缝剂我也用过,效果不错

网友C:
汽车固定玻璃的胶是非常好的,福耀。秒杀市面上你能买到的一切玻璃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师傅先把马桶倒过来,在里面涂一圈(好像是玻璃胶吧),然后倒回来装上,就好了
后面卫生间做美缝的时 ...

就是这样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车固定玻璃的胶是非常好的,福耀。秒杀市面上你能买到的一切玻璃胶。

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汽车玻璃固定胶是结构胶。

网友D:
底部出水口跟管道间是有一个油圈做密封的,如果漏气那么虹吸就不灵了,底足跟地面也应该要用粘合剂,汽车玻璃的结构胶就挺好,结实踩不翻(我喜欢蹲上面),外部可以用美缝胶装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底部出水口跟管道间是有一个油圈做密封的,如果漏气那么虹吸就不灵了,底足跟地面也应该要用粘合剂,汽车玻 ...

我楼主位的是后排(墙排)的,直冲的,不是虹吸。

网友:
我家的什么都没用,直接放在那里靠墙,只要不是大人整个踩上去,平时用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可以买到?

我之前换玻璃的时候找玻璃店买的  。25一支。淘宝上也有。软包的。标签并不是福耀。是 易道大咖。24小时固化。没有酸臭味。但是是黑色胶体。强度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可以买到?

淘宝上更便宜,才15一支。应该不会是山寨的 。又不是名牌。因为当时换玻璃的承诺。他换的玻璃如果因为安装问题漏水脱胶,所有损失都是他负责。有点不方便的是因为是软包的  只能用电动胶枪。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可以买到?

关键词是    福耀 玻璃胶     黄标和蓝标的区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型号一个505   一个606

网友:
底部打胶用黑色结构胶,底部不打胶那就四周打白色中性硅酮胶。四周白色胶水会发黄变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