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压缩机运行时噪音比正常的大,能修理吗

楼主(2021-09-06):
定频空调压缩机轰隆的响,感觉噪音比正常的大。在晚上很安静的时候都不好意思一直开着,怕吵到邻居。制冷正常,就是吵,如果不是故障,只能换个变频的了。

网友:
风扇该上油了吧

网友:
一般是压缩机的橡胶脚垫老化,不过现在都是分体式,外机很难维修。

网友:
该换胶垫了吧,如果换了还不行 就得换压塑机了

网友:
高压输出管从压机输出后会向下折一个U形再上去,在U形的最底端会使用尼龙扎带绑一块儿黑色橡胶块儿,目的是减少压机的机械震动到冷凝器。这个鬼东西时间久了受长期高温影响会变轻或脱落,造成明显噪声增大。
如果操作方便,楼主可以把外机盖打开来看一下。如果脱落或变硬,可以从淘宝买一块儿换上去,会改善很大的噪声。
有的外机在低压管也会这么设计,连接到四通阀上的。

网友:
另外就是楼上有网友提到的,压缩机地脚螺栓是有橡胶套的,这个受高温也会老化。
再者反正也是打开了,把冷凝器好好清洗一下,不要刷,直接用水使劲冲就好,冷凝器过脏导致高压压力过高,旋片式压缩机也会出现震动变大的现象。

网友:
压缩机老化就换新的变频空调,我的也是吵的要死(用了10年,够本了),不想影响邻居就一直没开,用客厅的空调来降温。

网友:
新款变频非常安静。内外风机加压缩机都是变频的,只有风声没有机械声音。

楼主:
空调外机修理要高空作业,看来考虑换个变频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调外机修理要高空作业,看来考虑换个变频算了。

推荐格力云海1.5p**2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