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有谁见到类似这样的共模外壳?

楼主(2021-09-06):
请教坛友,有谁见到类似这样的共模外壳?厚点都可以的.

网友A:
啊这。。。会不会里面是开屏幕孔的,外面又盖了一个硬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这。。。会不会里面是开屏幕孔的,外面又盖了一个硬膜。

谢谢,有可能,但这样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有可能,但这样也可以.

某宝搜 手表 外壳 塑料 可以看到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搜 手表 外壳 塑料 可以看到类似的

谢谢,可以参考,不过想找个更便宜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