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莫大学习,从今天开始有限解答硬件方面的较难问题

楼主(2021-09-06):
开贴主要解决一下坛友项目中遇到的硬件问题和方案选型讨论,我也还是个小白,回答有什么不适希望大佬多多指教。

擅长领域:
三极管小信号放大处理。
各种运算放大器。
各种通信协议。
各种芯片的非典型应用。
数字逻辑电路。
各种非隔离电源。
各种功率驱动。
等(包括但不限于以上条目)。。。

不擅长:
PCBLayOut。
射频/高频。
开关电源。
EMI等各种认证。

大家不要恶意灌水闲聊。避免有需求坛友查阅/询问体验。

另接硬件方案设计,私信。

楼主:
占楼备用  紫薯布丁

网友A:
楼主是妹子吗。帮朋友问一下非典型应用是什么应用?能不能贴出图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妹子吗。帮朋友问一下非典型应用是什么应用?能不能贴出图来看看。 ...

1.楼主性别是个谜,我也不知道嘛。
2.你朋友想知道的非典型应用,就比如你你拿一个便宜ldo做短距离载波通信或做功率放大什么的,就是不干正事。

网友B:
好,支持一下。大家就来出一点难点的问题考考楼主。

网友C:
要成为模拟电路设计高手,必定先成为Layout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成为模拟电路设计高手,必定先成为Layout高手

不擅长回答不代表不会  负责审核整改  但不去做这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支持一下。大家就来出一点难点的问题考考楼主。

站长别吓唬我哈 ,我也还是个小白 ,技术有限。
在能力范围内尽量解决,不会的我也没办法。

网友D:
楼主94年的?还是女生?确实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94年的?还是女生?确实厉害

94年的,性别是个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擅长回答不代表不会  负责审核整改  但不去做这份工作

Layout不仅仅是工具的使用操作,而是布局。另外,模拟电路确实不注重EMI,而注重EMS

楼主:
我是从去年才不做layout的,现在如果有精密小信号或者低噪电源 我还是会把布局弄好 然后布一部分关键信号,再交给同事去做其他部分layout。布局一般都是我来弄。细节和位置他来调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94年的?还是女生?确实厉害

想起了 习学发开,也是 94 女

网友E:
麻烦楼主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注:QA,QB是孪生三极管
我感觉QA似乎作用不大。  能分析一下吗?
输入是差分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麻烦楼主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注:QA,QB是孪生三极管
我感觉QA似乎作用不大。  能分析一下吗?
输入是差 ...

典型的差分输入级啊,没有QA的话 反相输入不就没用了嘛? 你把反相输入当做给射极提供参考就容易理解了。改变下面电阻的电压。

网友F:
向楼主求教,关于EPSON压电喷头驱动:FPGA-ADC-功放,硬件设计讲解,驱动波形是怎样的,驱动系统原理?

网友:
14楼的图,QA与QB共同实现如下功能:
1,一定的CMRR和PSRR;
2,较稳定的温度特性;
3,平衡-非平衡转换。
去掉QA就成了普通的晶体管电压放大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典型的差分输入级啊,没有QA的话 反相输入不就没用了嘛? 你把反相输入当做给射极提供参考就容易理解了。 ...

这算是差分信号转成单端输出不? 一般差分输入的三极管QA,QB集电极都有一个电阻,而这个QA集电极电阻直接为零。  难道这个前级仅仅去除共模信号?实测这个电路比用运放放大效果要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算是差分信号转成单端输出不? 一般差分输入的三极管QA,QB集电极都有一个电阻,而这个QA集电极电阻直 ...

你所说的好,是指那方面的指标?如果只看GBW,BJT可以很便宜地做几百M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所说的好,是指那方面的指标?如果只看GBW,BJT可以很便宜地做几百M

因为接收的是模拟信号。这个信号整形以后再解码。 发现用这个电路比用差分运放解码成功率高10%以上。输入信号带宽130K。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向楼主求教,关于EPSON压电喷头驱动:FPGA-ADC-功放,硬件设计讲解,驱动波形是怎样的,驱动系统原理? ...

需要数据和点火电压,数据0/1控制喷孔是否出墨,电压高低控制喷孔的出墨量,到喷头的出墨灰度等级并不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因为接收的是模拟信号。这个信号整形以后再解码。 发现用这个电路比用差分运放解码成功率高10%以上。输入 ...

用运放整型会堵塞,SR没P用,用比较器就好了

网友C:
刚才想起这时是楼主的主场,我不宜喧宾夺主跟年轻小伙抢风头。祝楼主学习进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运放整型会堵塞,SR没P用,用比较器就好了

这个电路出来还需要放大的,接下来的放大就是普通运放。运放放大到Vpp=0.5V 这个级别再用比较器整形的。 这个电路仅前级,实测放大倍数才几十倍。

网友G:
请教楼主,下图想实现如下功能:+12V处接超级电容,规格为15V/33F,VOUT处接发电机和点火电机。当VOUT对电容充电时,上面的一串电阻起限流作用。当点火时,希望Q3和Q4导通,以大电流放电。请问下图是否能实现以上功能?是否有更简洁可靠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楼主,下图想实现如下功能:+12V处接超级电容,规格为15V/33F,VOUT处接发电机和点火电机。当VOUT对电 ...

感觉Q4没有太大的必要,主要考虑一下mos内阻所得的分压以及电流降为0时失调电压是否会造成关不断。另外运放/比较器输入共模范围好像超了哈,注意一下。mos的上拉电阻可以适当小一些,别关断的时候mos耗散太高造成热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才想起这时是楼主的主场,我不宜喧宾夺主跟年轻小伙抢风头。祝楼主学习进步! ...

哈哈  没事啦  本来就是本着一块儿学习建的帖子  没有谁的主场之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没事啦  本来就是本着一块儿学习建的帖子  没有谁的主场之说。

还是尽量让你回贴比较好,别人回得好回不好都不大好哈

网友H:
我想请教一下锁相放大和RMS-DC有哪些比较经济好买的方案
ADI那些专用IC现在又贵又难买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出来还需要放大的,接下来的放大就是普通运放。运放放大到Vpp=0.5V 这个级别再用比较器整形的。  ...

咱们把你这个情况讨论完再说,你对比一下这一级的输出与输入波形是否有相位失真和幅度失真,别的级(联级)也对比一下,按你24楼的参数,130K*几十倍,GBW还是有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想请教一下锁相放大和RMS-DC有哪些比较经济好买的方案
ADI那些专用IC现在又贵又难买 ...

今天在外面  明天帮你查一下。

网友:
难得,要么是大牛,好为人师。

网友I:
楼主能给我一些超声波的资料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能给我一些超声波的资料吗?谢谢

私信吧  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咱们把你这个情况讨论完再说,你对比一下这一级的输出与输入波形是否有相位失真和幅度失真,别的级(联级 ...

信号太弱了输入信号是几十uV级的,就算这个放大以后的输出信号都是覆盖在噪声里面的。
有像你说的可能运放的gbw不够容易出现失真。也可能是运放本身的噪声容易影响信号的质量。

网友J:
我来请教一个问题:
背景:
1. 在低功耗场景下,休眠在1~2ua左右。
2. 使用三轴ST的LIS2DW12进行测量,用来衡量运动强度。

问题:
为了尽可能做到低功耗,考虑在三轴加速度在不启动MCU情况下做一个累加。如果累加值超过一定门限则唤醒MCU。否则就等下一个MCU醒来后读取累加的加速度。问题难点在与不唤醒MCU做计数。大家有没有什么思路可以推荐一下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来请教一个问题:
背景:
1. 在低功耗场景下,休眠在1~2ua左右。

spi总线么?

网友:
好久没见到大师姐了,
有点想念她
她最近不发帖
也不回帖
不知道忙什么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信号太弱了输入信号是几十uV级的,就算这个放大以后的输出信号都是覆盖在噪声里面的。
有像你说的可能运 ...

信号太弱就要注意电路的噪声系数了,还有阻抗问题,如果源端是低阻,放大器高阻,那么差分线就是个磁场传感器拾取噪声,理由是高阻的闭合环路中电流极小,磁通畅通无阻,而低阻的回路中电流较大,磁通受阻会自动绕开。

那么,通过以上分析,结合热噪声公式,在差分放大器输入端并个小点的电阻,一来降低感应电平,二来降低热噪声;若是再加滤波器压缩电路带宽,那应该会有所改善。

以上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来请教一个问题:
背景:
1. 在低功耗场景下,休眠在1~2ua左右。

你要的这个功能N多年前的小米1代手环就有了,ADI的加速度计吧,内部自带buff,buff满了后唤醒MCU处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来请教一个问题:
背景:
1. 在低功耗场景下,休眠在1~2ua左右。

飞思卡尔也有一款专门计步用的加速度计,内部跑算法,自己累加步数。

网友L:
首先支持和赞美一下楼主啊!

另外,想问下楼主有没有做过“B型剩余电流检测电路或模块”呢? 我这边有需求,经济价值可观,能做可以联系一下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数据和点火电压,数据0/1控制喷孔是否出墨,电压高低控制喷孔的出墨量,到喷头的出墨灰度等级并不高 ...

普通家用喷墨打印机不能控制喷出墨水的体积的。单位永远是滴(0.0x? ul)。喷头只能喷或者不喷,至于出墨量(或者说,不同深浅的颜色)这其实是通过不同色彩浓度的墨水控制的。最早的只有4色cmyk,然后是6色(cmyk+浅c+浅m),然后8色,==。

网友:
引用 网友K:
飞思卡尔也有一款专门计步用的加速度计,内部跑算法,自己累加步数。

去找来看看。

网友J:
引用 网友K:
飞思卡尔也有一款专门计步用的加速度计,内部跑算法,自己累加步数。

非常感谢,如果有具体型号请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坐等歪楼,哈哈哈。

网友:
楼主能给我一些电流采样,过流保护,短路保护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M:
楼主帮推荐一些适合模拟电路的低噪声LDO呗,谢谢

网友:
看了楼主的贴子,非常佩服楼主,真的是绝世高手了!
正好有问题想请教楼主,我这边有个测土壤湿度的板子,上面一个100Mhz的有源晶振,
输出的到一个SOT353的芯片2脚,此芯片5脚接电源,3脚接GND,4脚输出,看示波器输入输出都是正弦波信号,但是输出相位差不多向前移动了接近90度。
板子上还有个SOT23-6的芯片,1脚是输出的直流电压信号,2脚GND,3脚有个150pf芯片到电源,4脚GND,5脚是需要被测幅值的100Mhz信号,6脚接电源。
请问这两个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N:
引用 楼主:
94年的,性别是个谜。

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性别?看ID是个女生才会起的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帮推荐一些适合模拟电路的低噪声LDO呗,谢谢

到3peak或sgm网站选一个就行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J:
非常感谢,如果有具体型号请推荐一下。谢谢。

MMA9555LR1    6年前手环上用过,典型场景下对标当时的小米1要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性别?看ID是个女生才会起的名字

怎大伙对性别咋特感兴趣?在我们这儿的文化上已算是不尊重他人了都!
就当楼主是个中性估计也行吧?只要楼主认为自己的性别有受到尊重就行,这应算是个人性别的自由吧?!
话说光是在我们这儿自认性别的就有好多人,而自认为是中性的就更多人了。
光是在我们公司 R/D 目前就有两人,平时也没特别留意,就只有时刚好往洗手间方向走去偶遇才知性别偏向,但...这又干我啥事啊?!
要论也是论得其工作的能力与真本事,而性别不知能有个啥用滴有?!
好吧!算我自言自语,随口说说,大伙别介意,也不好意思打扰到楼主与各位了,那各位就请继续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O:
怎大伙对性别咋特感兴趣?在我们这儿的文化上已算是不尊重他人了都!
就当楼主是个中性估计也行吧?只要 ...

会不会有寒塞漏假装自己是中性人,专门往女卫生间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接收的是模拟信号。这个信号整形以后再解码。 发现用这个电路比用差分运放解码成功率高10%以上。输入 ...

几十uV的信号不算什么微小电压了,按理说用一个合适的运放是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你给的信息比较少,源的输出阻抗很重要,还有就是源到前级放大是通过什么方式传输过来的?普通铜芯绝缘线?还是双绞屏蔽线?输入信号谐波频率最高130K?

大蚂蚁担心的运放阻塞倒是不太可能,现在的运放内部基本都是有过压保护的,而且你这个信号幅度也不像是会让运放频繁进入阻塞状态的样子。

之前用运放的差分放大电路,有可能是电阻选取的不合适,导致电路输入阻抗太低,如果信号源输入阻抗高,那解码成功率肯定就低了。你原理图里的BJT也没有型号,如果hfe按300算,输入阻抗接近1M,输入阻抗高了解码率自然就高了。

或者大蚂蚁说的如果源端是低阻,放大器高阻,那么差分线就是个磁场传感器拾取噪声。

信息要给足,要充分了解你的信号源和传输方式。几十uV,130K谐波频率的信号,是很容易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有寒塞漏假装自己是中性人,专门往女卫生间钻?

我是生理男性+心理认同女性+同性恋+异装癖。

我今天就是要光明正大的进女厕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有寒塞漏假装自己是中性人,专门往女卫生间钻?

这我就不清楚了,但估计也很快就被发现。

网友J:
引用 网友K:
MMA9555LR1    6年前手环上用过,典型场景下对标当时的小米1要准。

非常感谢,我们测试一下这款芯片。

另外再咨询一个问题,如果需要精确的测大电流(30A-100A),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现在用互感线圈总体来说精度偏差2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J:
非常感谢,我们测试一下这款芯片。

另外再咨询一个问题,如果需要精确的测大电流(30A-100A),有没有什 ...

直流/交流?频率呢? 互感器20%的误差有点离谱了。 目测不是互感器的问题,可能是配套采样的电路有问题。如果怀疑互感器可以找电表计量用的互感器,2%应该还是可以搞定的。另外貌似有大电流的采样电阻,可以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成为模拟电路设计高手,必定先成为Layout高手

不一定先成为Layout高手,但肯定能指导Layout。985大学学固体电子的水平还是很高的

网友P:
请问楼主,有没有超声波追频,自动工作在功率最大谐振点的方案?28KHz,200W的振子

网友:
引用 网友J:
非常感谢,我们测试一下这款芯片。

另外再咨询一个问题,如果需要精确的测大电流(30A-100A),有没有什 ...

你都不说压降要求。
如果压降要求不高,可以用ina226这种的,如果压降要求高,那就霍尔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问楼主,有没有超声波追频,自动工作在功率最大谐振点的方案?28KHz,200W的振子 ...

最近没有折腾这块了 只是去年短时间做了一些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J:
非常感谢,我们测试一下这款芯片。

另外再咨询一个问题,如果需要精确的测大电流(30A-100A),有没有什 ...

直流还是交流?

网友:
你可以回复大家提的问题,也是帮忙

网友:
一款墙壁开关220V产品,ACDC常供电,热地,无PE,如L和N,假设L直连MCU的GND,如果需要检测开关是否闭合(开关触点直接接L),是否有比较好的办法,尽量节省空间的同时,还要能避免有些开关触点直接接到N的情况;(板子太小,普通光耦不好塞),试过直接串几个M级的电阻直通IO方式,但是担心时间久了容易坏

网友J:
交流的。主要是实际电流变化范围有点大,所以精确度有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L:
首先支持和赞美一下楼主啊!

另外,想问下楼主有没有做过“B型剩余电流检测电路或模块”呢 ...

你加下我微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交流的。主要是实际电流变化范围有点大,所以精确度有偏差。

50Hz?  一般互感器精度都还不错的啊。
你说的精度要求高是要多高?1%?0.1%?0.01%?
0.5%很容易做到,稍微标定一下可以做到0.2%甚至0.1%。

网友Q:
1-50ma,1-110v在这个范围设定一个值用把开关串在电路中然后检测开关的通断能不能给指点下大概怎么实现

网友R:
楼主 想问一下,12V 1A  功耗的板子,输入端 选一个  15V  3A   可恢复保险丝 靠谱吗? 总感觉可恢复保险丝 在实际电路中应用防护意义不大 尤其是慢段型的。可否指点一二?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1-50ma,1-110v在这个范围设定一个值用把开关串在电路中然后检测开关的通断能不能给指点下大概怎么实现 ...

没有明白你具体是要实现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 想问一下,12V 1A  功耗的板子,输入端 选一个  15V  3A   可恢复保险丝 靠谱吗? 总感觉可恢复保险丝 ...

我说一下我个人对输入保险的看法,一般保险保护的是你电源系统不被你电路损坏而损坏,而不是保护你电路本身不损坏。
比如电磁炉的保险丝,在IGBT击穿或整流桥击穿后,保护你家的220V系统不瘫痪,而不是保护IGBT和全桥不损坏。

网友A:
楼主 最近公司要整一个AC380V 到DC 15V 电流10000~2000A的电源 我看到某宝看到了电镀电源 问题 1:这个有1000A ~2000A 输出是不是多级并输出吧!问题 2: 这种电源采用的是方案 是LLC的还是移相全桥的方案比较适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一下我个人对输入保险的看法,一般保险保护的是你电源系统不被你电路损坏而损坏,而不是保护你电路本 ...

还有一层作用是,切断损坏设备的电源,防止出现不可控的现象,比如发热着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最近公司要整一个AC380V 到DC 15V 电流10000~2000A的电源 我看到某宝看到了电镀电源 问题 1:这个有10 ...

额  大功率开关电源  知识盲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明白你具体是要实现什么呢?

大概这样子的5-250v,电流1-500ma,要做的装置能检测到开关接通的次数。比如24v 10ma

网友S:
引用 网友C:
信号太弱就要注意电路的噪声系数了,还有阻抗问题,如果源端是低阻,放大器高阻,那么差分线就是个磁场传 ...

   层主模电功底很深啊。有个电激励线圈,磁场分布搞不明白。不知能否私下请教下?

网友:
引用 网友S:
层主模电功底很深啊。有个电激励线圈,磁场分布搞不明白。不知能否私下请教下? ...

有问题请发帖讨论,我一定尽力而为。我逛论坛的目的是通过多方讨论进行提升,一对一的方式对我而言好处不多。咱们各取所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