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等离子电视屏幕有滋滋响声,懂的帮我判断一下问题

楼主(2021-09-06):
这台电视机Z板管子击穿4颗,灯亮不开机,修好了显示正常,发现屏幕有滋滋响声,电流功耗有点大300瓦左右了,问下坛里大牛正常吗?

网友:
电视300w功耗肯定不正常。

有滋滋响声也肯定不正常。

网友A:
功耗是否合适要看是哪一年的电视、尺寸有多大

网友:
我家的松下50寸等离子,功耗大概两百多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耗是否合适要看是哪一年的电视、尺寸有多大

50寸电视机,标称220瓦

网友B:
等离子真没有接触过。。这玩意昙花一现啊。现在淘宝上都找不到。。只有网上关于等离子的原理。

屏幕响不应该吧。看看是不是亮度打到最大了?还有,老电视当年还没有节能意识,电源效率可能并不算高。300w是有点高了,看看是不是哪有漏电吧。实在不行就让客户报废吧。。一台新的液晶也就千把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离子真没有接触过。。这玩意昙花一现啊。现在淘宝上都找不到。。只有网上关于等离子的原理。

屏幕响不应 ...

40元收来的,想把它修好自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40元收来的,想把它修好自用

自己折腾啊,那就一步一步瞎折腾吧。。先把亮度调到最暗,看看声音和功率。有热成像的话可以直接看看哪里最热,通常那个地方有毛病。由于等离子屏需要的电压可能比较高,不排除有个别整流元件不良的情况。。

网友:
60寸三星以前新买就是有滋滋响声,根据显示内容还会不同频率,售后上门换过屏也一样(屏是带了除电源以外所有板),可能是等离子通病

网友C:
开机黑屏的情况下会响吗?黑屏时功耗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机黑屏的情况下会响吗?黑屏时功耗大吗?

无信号黑屏不会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机黑屏的情况下会响吗?黑屏时功耗大吗?

无信号黑屏40-50瓦左右

网友D:
220V/1.3A,不是正好300W
一直以来都听说等离子耗电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0V/1.3A,不是正好300W
一直以来都听说等离子耗电大。

我之前修过几台功耗都在150-170瓦左右,不超过200瓦,这台功耗明显大很多,烧20-30分钟 几块散热器非常烫手,感觉像是能量回收部分有问题(等离子屏是容性负载)

网友E:
电费都够买液晶的了,不划算。

网友:
通病 我家以前LG的等离子也响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费都够买液晶的了,不划算。

中意等离子的才是行家!就好比最求护眼的人坚守白汁灯和7基色比色灯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修过几台功耗都在150-170瓦左右,不超过200瓦,这台功耗明显大很多,烧20-30分钟 几块散热器非常烫 ...

可能某些地方有受潮或漏电了,清理干净点看看
另外,传说等离子有高原反应的问题,看看你家的海拔是否有比较高

楼主:
换Z板修好了 哈哈,捡漏了

网友F:
主板买的某宝的?多少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板买的某宝的?多少大洋?

几十元吧,拆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