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汤丸,寻找比LM334 薄的同功能芯片。

楼主(2021-09-06):
寻找比LM334 薄的同功能芯片。产品的布局需要用到超薄的封装,LM334是1.74mm高度,超高了用不了。

网友:
直接上晶元

网友A:
pcb开槽,贴片悬空反装

网友B:
芯片反过来,沉板开孔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反过来,沉板开孔安装

不能接受这种方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开槽,贴片悬空反装

PCB板只有0.3mm厚度,不允许这样

楼主:
找一颗低于1.2mm厚度的芯片即可,没必要这么折腾。

网友C:
lt3092 不过很贵 如果是对电流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直接用JFET做一个电流源,体积也就小了

网友:
BCR420UFD-7 这颗便宜 除非对精度要求高,或者输出阻抗要求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lt3092 不过很贵 如果是对电流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直接用JFET做一个电流源,体积也就小了 ...

谢谢老大!请查收500汤丸。谢谢您!

网友:
要求这么高? pcb板厚多少? 如果其他地方还需要1.6厚, 在超高的位置挖个方孔, 里面用一小块0.8厚的pcb呗.

网友:
说下你应用里实际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