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电源使用MOS管工作在PWM方式下还是用DA方式下?

楼主(2021-09-06):
数控电源使用MOS管进行控制,
方法一:G级可以接PWM脉冲工作在脉冲方式下,接电感电容用于滤波,得到输出电压
方法二:G级可以接模拟量用于调整输出电压。
具体哪一种更好?

网友A:
用方法2,春风电源用的就是方法2(线性电源),方法一的纹波估计做不小,就是DC-DC电路

网友:
两种方式不就是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方法2,春风电源用的就是方法2(线性电源),方法一的纹波估计做不小,就是DC-DC电路 ...

春风在前面用变压器抽头实现了个4bit dac吧, 主要应该是为了降低调整管的功耗.
就是得定制变压器, 麻烦.

其实我想知道这里能不能用相控整流代替呢? 把整流桥的两臂换成可控硅, 调导通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春风在前面用变压器抽头实现了个4bit dac吧, 主要应该是为了降低调整管的功耗.
就是得定制变压器, 麻烦.

切换抽头,整流管是软的;相控整流,整流管是硬的,生理反应(干扰)很容易被外界查觉(产生干扰)

网友C:
如果考虑效率、纹波、动态响应的话组合模式最好,前开关后线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考虑效率、纹波、动态响应的话组合模式最好,前开关后线性

现在很多程控电源都是这样做的,前面用DC-DC做,做到比调整管上的电压高3-4V,这样效率能到60-70%
纯线性电源,效率只有0.45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多程控电源都是这样做的,前面用DC-DC做,做到比调整管上的电压高3-4V,这样效率能到60-70%
纯线性 ...

完美方案是开关部分用软开关做出来的纹波不比模拟差甚至更好因为低频纹波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完美方案是开关部分用软开关做出来的纹波不比模拟差甚至更好因为低频纹波没有了。 ...

功率级ZCS确实噪声小很多,但是驱动级的噪声还是很难做到mV级的

网友D:
我目前还保留着一台菊水模拟示波器,专门用来测纹波。数字示波器的底噪实在是没法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多程控电源都是这样做的,前面用DC-DC做,做到比调整管上的电压高3-4V,这样效率能到60-70%
纯线性 ...

菊水的,很多就是相控整流的,我这有台350V/3.5A的就是,上电风扇一直转,电感的噪声就不明显了。
效率还可以,300V输出的时候,效率也有75%了,当然,输出电压低的时候效率确实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菊水的,很多就是相控整流的,我这有台350V/3.5A的就是,上电风扇一直转,电感的噪声就不明显了。
效率还 ...

相控整流加电感,这办法好!真加导通角,减小变压器绕组电流有效值

网友:
专业的讨论

网友:
定制一个自耦变压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目前还保留着一台菊水模拟示波器,专门用来测纹波。数字示波器的底噪实在是没法看 ...

我有案子是,开关放下面中间用铁板屏蔽,线性放上面,效果很棒!你所说的驱动干扰传导的能量能小,一般都是辐射只要在PCB布局、空间改善上下功夫还是有很大改善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案子是,开关放下面中间用铁板屏蔽,线性放上面,效果很棒!你所说的驱动干扰传导的能量能小,一般都 ...

驱动引起的主要是传导,辐射成份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驱动引起的主要是传导,辐射成份很小

那我们俩遇到的情况不一样吧,我现在机器指标60V 10A 360W 满功率时候示波器TekMD3024 20带宽限制20MHz 纹波VPP-1mV。

网友:
个人看法软开关对驱动噪声辐射都会有很大改善,毕竟软开关可以消除开关时米勒效应带来的振荡随之驱动波形也会好看很多,后级共模滤波器下地Y电容也可以去除一部分高频干扰,300W前极开关部分低频+高频控制在10mV这难度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