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commander批处理烧录,怎么设置读保护

楼主(2021-09-06):
connect
r
go
erase

loadfile C:\Users\xx.bin 0x8000000
verifybin C:\Users\xx.bin 0x8000000

SecureArea Create
r
q

能正常烧录,但是读保护设置还是没起作用。

网友:
印象里J-link commander 没有Secure Chip 功能

网友A:
程序里面设置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里面设置开启

通过客户端是可以,但是一般烧录都是一键烧录。commander里的指令还不太熟悉,那个SecureArea不知道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