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103 把watchdog打開後,JTAG 燒錄就很困難

楼主(2021-09-06):
把watchdog打開後,JTAG 燒錄就很困難,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
烧录前先擦了呗。程序启动起来之后再使能wdt。

网友B:
复位线接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位线接了么?

是接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录前先擦了呗。程序启动起来之后再使能wdt。

谢谢老哥 我试下这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