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款压缩机控制板

楼主(2021-09-06):
故障表现压缩机不工作,检查控制口有脉冲输入,电压也正常,打开控制器,里面没有发现明显的损坏痕迹,里面有一个光耦隔离,没看到变压器,此电源给单片机供电可能是非隔离的,上图

楼主:
此光耦和一个二极管并联的再串了一个1.2K的电阻,好像0603的电阻,损坏的原因估计是发热量过大,有个测试板数码管上面显示60HZ插到光耦这个口,压缩机就会启动,没有脉冲信号压缩机是不会启动的,通过这个脉冲口,可以调节输出的频率,改变压缩机转速,万用表测量2.4V,没有示波器,更换一个0805的 122贴片,控制器正常启动。有几十个板子,估计也是这个电阻坏。

楼主:
这个控制器设计的散热不怎么好,开关管的扇热片还是内置,用了一块薄铝片,目测0.8mm厚,用灌封胶粘在6个小开关管上,贴着铝片就完事,真节约,PCB板子不用一个螺丝固定。

网友:
有一个图那两个大电容顶盖看起来有点鼓,是不是电容怀孕了

网友:
良心厂家呀,知道给电工留口饭吃

网友:
还没有去电解电容软驱方案,比较落后了

楼主:
有个板子光耦旁边的电阻没坏,有脉冲过去,压缩机也不工作,不知道怎么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