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被盗,没插卡的情况的下,可以进行基站定位么?

楼主(2021-09-07):
路上拍了几张照片,走走停停,
又想起拍照片的时候,发现兜里的手机没了

对手机进行基站定位,需要哪些手续,麻烦不?

网友A:
需要亲戚有警察,局长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亲戚有警察,局长级的

需要哪些数据才可定位呢?
imei足够么?

网友:
这种我只在电影中看过...

网友B:
可以,如果是你是苹果手机,手机联网,可以通过查找功能看到手机并给手机发信息。安卓要通过运营商,应该比较难了。

网友:
楼主帖子应该发: 4000元内安卓系统的哪款手机性价比高

网友:
基站定位那个精度,就算告诉你了经纬度,你也没法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如果是你是苹果手机,手机联网,可以通过查找功能看到手机并给手机发信息。安卓要通过运营商,应该比 ...

现在几乎哪家手机都有查找手机功能吧,去年坚果R2,还做了另一个功能,即使捡到你手机的人,把手机卡拆了,还能定位到手机的位置(内置虚拟SIM卡,专门用于查找手机定位用),发消息,锁手机,远程格式化等。

网友C:
水果 三星 都有查找手机的功能,如果没打开这功能就没办法了。
用基站定位,技术上可以精确到楼层,手续上根本不可能。

网友:
建议等两天看看送回不送回,给点好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水果 三星 都有查找手机的功能,如果没打开这功能就没办法了。
用基站定位,技术上可以精确到楼层,手续上 ...

你想多了。基站精度单一基站是200米(基站覆盖范围),多基站不小于2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想多了。基站精度单一基站是200米(基站覆盖范围),多基站不小于20米。 ...

飞行模式下,是否可以进行基站定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行模式下,是否可以进行基站定位呢

飞行模式下sdr电路都断电了,此时就相当于一个不连网的电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想多了。基站精度单一基站是200米(基站覆盖范围),多基站不小于20米。 ...

实际见过,需要有手续,可以定位到楼层,楼内基站应该都有位置数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实际见过,需要有手续,可以定位到楼层,楼内基站应该都有位置数据。

那估计得特定单位的建筑才有可能实现了(公寓等,每层都有4G放大器的那种)。一般的居民住宅就甭想了,悬。

网友E:
老婆丢过几次水果手机,也许是运气好,每次都能联系到司机要回手机。不过我都会第一时间远程上锁,据说没得破解,只能拆零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婆丢过几次水果手机,也许是运气好,每次都能联系到司机要回手机。不过我都会第一时间远程上锁,据说没得 ...

你遇到的是司机,如果遇到小偷就拿不回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估计得特定单位的建筑才有可能实现了(公寓等,每层都有4G放大器的那种)。一般的居民住宅就甭想了,悬 ...

我见过那个时代还是2G,3G的概念还没出来。
肯定是每层都有天线的,确认手机连到哪个天线上,技术上不难做到,现在4G要做到也不难。
对于居民楼那种,多基站定位能精确到建筑物也够用了。
2003年,我拿到现在还在用的这个手机号,当时是动感地带试运行,SIM卡里带了查找位置的功能,可以查找其他手机的位置,当时返回的位置就挺准的,误差基本不会超过一个建筑物的距离。后来这功能取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见过那个时代还是2G,3G的概念还没出来。
肯定是每层都有天线的,确认手机连到哪个天线上,技术上不难 ...

移动通信系统是哪家公司开发的?
爱立信,华为,诺基亚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移动通信系统是哪家公司开发的?
爱立信,华为,诺基亚么?

很多家都有,还有中兴。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遇到的是司机,如果遇到小偷就拿不回来了

或许遇到的还是老司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遇到的是司机,如果遇到小偷就拿不回来了

小偷面对板砖也无能为力。。。参考米国二手回收商,回收了一大堆加大号Macbook板砖。。。。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或许遇到的还是老司机……

古大师,知道手机imei地址,可以对手机进行定位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或许遇到的还是老司机……

大师歪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古大师,知道手机imei地址,可以对手机进行定位么

估计只有新冠患者溜了或者KB分子才能让公安局要求运营商配合查定位。

网友G:
运营商是可以的,只要你开机,你的手机就会和3大运营商基站连接提供紧急服务,IMEI就是身份证,不需要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行模式下,是否可以进行基站定位呢

不排除有OVERRIDE指令即使你飞行模式也连接基站。即使你关机也许也只是屏幕不亮而已,所以特工电影里都抠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运营商是可以的,只要你开机,你的手机就会和3大运营商基站连接提供紧急服务,IMEI就是身份证,不需要卡。 ...

网上看到有修改IMEI的方法,如果IMEI被修改了,是不是无法定位被偷手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看到有修改IMEI的方法,如果IMEI被修改了,是不是无法定位被偷手机?

imei就是手机的身份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