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拨动开关是怎么接线的?

楼主(2021-09-07):
由于手上没有开关样品,想问下论坛的大神们,这种开关要怎么接线?

网友A:
你看看第二张图的右上角

网友:
右上角写了,有ABC三种状态。

网友B:
三选一开关。右上角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第二张图的右上角

明白了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选一开关。右上角有图。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