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HT42B534-2使用中通讯数据异常的问题

楼主(2021-09-07):
最近在使用HT42B534-2作为USB to UART的功能时,遇到问题,电路如下所示:

问题如下:
1、插入USB线通讯和供电时,PC端均能正确识别到USB设备和串口号,这部分感觉没啥异常;
2、然后打开串口调试助手,有些板子正常用,有些板子会自动发出0数据到串口调试助手(即使断开R117,R120悬空HT42B534-2的TX、RX引脚也一样),有些板子自动会将接收到的数据再发送回串口调试助手;

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问题,是上电时序什么不对吗?请知道的大神技术指点下,谢谢!

网友:
这货怎么改成VIDPID,然后电脑显示定制的名称?

网友:
RX 下拉100K试试?

网友A:
这芯片我用了一批,给了不同的人,经常遇到装不上驱动的电脑。最后改回340了。
串口通信倒是没发现什么问题,可能我用协议+校验,开始多个0也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我用了一批,给了不同的人,经常遇到装不上驱动的电脑。最后改回340了。 ...

驱动问题倒是没遇到,win10电脑,好像都自动认了

340之前看过,温度范围不够宽,并且引脚也好鬼多啊,不知道干嘛这样设计?比如CH340C/CH340N/CH340K/CH340E/CH340B -20 70 ℃,相同的SOP-8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