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好用的毫欧精度电阻转电压模块

楼主(2021-09-07):
昨天开源了一个电容触摸的方案,感觉大家对开源兴趣不高,今天再开源个模拟电路《毫欧精度电阻转电压模块》。去年给客户做了个传感器的量产测试台,是一整套系统,这是其中一个小模块,主要用于测量传感器的内阻。要求测量精度是mΩ级,量程是0~3R。感觉有点儿意思,分享给大家。也算是开源了。
功能:
  • 0~3Ω小电阻转换成电压,检测精度mΩ级
  • 外部直流输入,电压隔离
  • 常温环境
  • 便于ADC直接读取,不需要额外的ADC Driver

难点和思路:这个电路需求比较清晰,难点是解决噪声及精度。
  • 电压噪声:电源的噪声和外部引入噪声就搞个电源隔离一下,再加磁阻和电容。问题应该不大,实在不行再上LDO。
  • 低噪:低噪不解决,几个mΩ的电阻全部都被噪声覆盖了,没办法测量到准确的值。这个得解决。要不就搞个偏置好了。把0对应的电压抬高到0.5V。没有这么高的低噪了吧。
  • 满量产不用做到电压轨道,也是有干扰,再用仪表放大,便于ADC
  • 电路实现:电阻->1个电流源(可调测量范围)->仪表放大器(抬高测量零点加放大)->电压->ADC
  • 再加零点校准,斜率校准问题就解决了。

具体方案:
  • 电流源 LT3092:最大200mA,1%的初始精度
  • 仪表放大器,AD8553,Vos 20uA, 漂移也小0.1uV, 自动归零
  • 基准ADR3412:温飘8ppm,还凑合,用在常温环境问题不大, +/-0.1%的初始精度这个够了
  • 用变阻器设置电流和VREF电压,再用软件归零和做斜率校准

实际效果:通过校准后,可以稳定的测量到0.5R~3R和客户的LCR测量的值非常接近,可以实现mΩ级。

原理图:

3D效果图:

网友:
记号,觉得以后会用到。

网友A:
看到LT开头的芯片,我就默默的走开,能用这玩意的都不差钱

网友:
小电阻测试难度不小哦

网友B:
我看了一下你的资料 .我觉得有以下问题
  1. LM317不是DC-DC 就是普通降压芯片
  2. 隔离电源输出的高频毛刺特别多,你不处理一下,再好的后级也提高不了精度
  3. 尽量少用电位器
  4.  没看出来隔离的作用

网友C:
mR电阻、接触电阻、RDSON等参数,我尽量直接用工况大电流4线测量。题外话:电感量也是用实际脉冲测量,毕竟增量磁导率才是实际工作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LT开头的芯片,我就默默的走开,能用这玩意的都不差钱

也不是很贵吧,只是对小客户不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一下你的资料 .我觉得有以下问题
  1. LM317不是DC-DC 就是普通降压芯片
  2. 隔离电源输出的高频 ...

测个电阻,不用管高频噪声。电位器确实可靠性不高,用作手动校准用,可以用数字电位器,但是这个模块是纯模拟,后端是ADC模块,所以没做,这里几个校准调节其实会发现挺好用。这里隔离其实也是一种滤波,过滤低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mR电阻、接触电阻、RDSON等参数,我尽量直接用工况大电流4线测量。题外话:电感量也是用实际脉冲测量,毕竟 ...

测量原理不一样,我这个就是欧姆定律

网友:
小信号调理,隔离,仪表放大,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