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QFN40封装的半桥驱动芯片,集成MOS管的

楼主(2021-09-07):
在一款设备里见到一个QFN40封装的半桥驱动芯片,集成MOS管的,请问下有没有知道型号的?

网友A:
拍张图片看一下。
QFN40封装的半桥驱动芯片,集成MOS管的有很多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张图片看一下。
QFN40封装的半桥驱动芯片,集成MOS管的有很多种

芯片被打磨掉了,就是QFN40 6mmX6mm分装

网友:
那得把芯片拿去做开盖,看看晶粒上有没厂牌标识和型号
有厂牌标识和型号就省事了
有厂牌标识,没型号,结合电路可以推测一下
如果啥都没有,那就省心---不用再猜了

网友B:
多大工作电压和电流,可以推荐。

网友:
手机无线充的方案很多是这种集成MOS的半桥驱动。
英集芯,智融,南芯....
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工作电压和电流,可以推荐。

工作电压12~24V,电流<=20A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作电压12~24V,电流

VNH7040AY.....

网友:
发个丝印不更好

网友:
QFN能跑20A? 感觉应该是3A-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