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轨到轨运放查分放大电路问题。

楼主(2021-09-07):
最近想用运放做一个双麦降噪放大电路。具体设想是利用两个相互靠近并的麦克风拾取环境音量,得到的信号经过运放的同向和反向端输入,利用运放的差分放大消去环境噪音,只保留距离话筒较近的讲话者的声音信号。
由于设备供电要求比较苛刻。整个运放,话筒及周边电路的整体供电电流不大于4毫安,设想使用电阻加稳压管供电。使用低压供电的轨到轨运放。没什么基本功,画了几次图仿真效果都不理想。具体如图:
图中。用信号源代替了麦克风的输入。为了使输出电压始终为正,所以利用电阻网络将同相端的信号电压比反向端的信号电压做了提高。貌似是由于阻容网络的原因,导致同向和反向端的信号相位有了差值。进而使输入相同的信号输出端也有波形输出。
嗯我的基本功太差了。这个电路应该是没法正常完成功能的。我总结了一下我这个电路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以下几点。
1.轨道轨运放能作为差分放大电路使用吗?如果可以,应该怎么设计?
2.两个麦克风形成的电压源,如果要对其中一个电压做提高,怎样匹配电阻电容网络?
3, 或许我的思路整体就是错误的,应该有更简单的解决办法,请高手指教。

楼主:
图片在这里

楼主:
刚查了下书,貌似我的偏置电压应该在r8下面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