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升阳IF0505S-1WR3电源隔离模块的输入电压超范围是否会有问题

楼主(2021-09-08):
电路中用到金升阳IF0505S-1WR3电源隔离模块,看模块手册写着输入电压范围是4.75~5.25V,但我的电路板提供的电压暂时只能在3.6V~4.2V间变化,我直接将该电压给金升阳模块供电,发现也能正常输出,只是输出电压接近输入电压,并没有升到5V,哪位大神有用过这个模块的,请问这样欠压工作,会不会导致模块异常?

网友:
严格按手册上的指标供电,这种非典型应用还是不要尝试的好,没有任何保证。

网友:
royer架构的非稳压隔离,就是个负载调整率比较大的直流变压器,原理上来说只要VIN明显大于Vbe或Vth较多便有输出,只不过由于偏置的原因,决定工作电流会减小。

网友:
输入欠压的话,电源模块自己应该不会坏。至于输出电流什么的就没人知道了。
关键问题是你不应当这样设计。

网友:
降压后用B0305吧

网友:
如果是稳压型的,由于要满足功率、效率和一定的电压调整率,对输入电压范围确实是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