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阻分压后的电压如果进行多选一操作

楼主(2021-09-08):
  一个测量正负250V的电路中,先用电阻将待测电压分段分压,再用软件判断哪个分压是在正负2.5V范围内,然后作电平移位及ADC转换。
  现在发现,分压后的这3个电压没有好的方式进行多选一操作。
  请教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多谢!

网友A:
4051.4052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51.4052不行吗?

4051 4052是不行的,因为他们的IO口都接有保护二极管。
假设Vx=80V,则1:10处分压后就是8V,则此处会通过4051内接diode放电(假设4051为正负5V供电),从而使分压不准。这时在1:100处就得不到正确的电压。

网友B:
感觉只能用继电器切换了,因为高电压时整个器件都要承受高压,很少见这么高电压的模拟开关

网友:
又是自动档 VS 手动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只能用继电器切换了,因为高电压时整个器件都要承受高压,很少见这么高电压的模拟开关 ...

   高电压我感觉不太担心,因为输入电阻比较高,可以用二极管来钳位保护。
   正负电压多选一,感觉用JFET进行,但没用过,不知道有谁有这方面的经验?
   继电器在这个项目中体积太大,并且有干扰,使用寿命等问题。

网友C:
精度要求高吗?我记得之前野火哥有个电路,就是4个电阻十字架型,输入正负10V,出来0-3V,改变一下电阻分压就可以

实现正负250V到0-3V,不需要负电源。

刚刚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精度要求高吗?我记得之前野火哥有个电路,就是4个电阻十字架型,输入正负10V,出来0-3V,改变一下电阻分压 ...

野火是运放搭的电路,做的是y=aX+b,(X是-250V~+250V),

想办法把
a*(-250)+b凑成0,
a*(+250V)+b凑到不大于运放输出(目标3V,运放选型注意)

网友C:
野火哥的电路找到了,不是运放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野火哥的电路找到了,不是运放搭的。

多谢提供了一个好思路!

网友:
可以在ADC之前进行电压比较再给ADC吗?OP硬件比较出哪个要用的电压,都不用ADC了

网友:
那就继电器呗,默认是最大分压比

网友D:
继电器效果最好,再看看ADI的模拟开关吧,有漏电流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继电器效果最好,再看看ADI的模拟开关吧,有漏电流很小的

模拟开关若内接保护二极管就没法用。而且模拟开关一般只能开关正电压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模拟开关若内接保护二极管就没法用。而且模拟开关一般只能开关正电压吧? ...

正负电源供电的模拟开关有的,不过这类ic基本上都有钳位二极管,怕闩锁。8.6*4.4*4.3mm的干簧继电器寿命没有问题,就是价格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负电源供电的模拟开关有的,不过这类ic基本上都有钳位二极管,怕闩锁。8.6*4.4*4.3mm的干簧继电器寿命 ...

干簧继电器可以试试。
我刚看到一个东西:光电继电器,型号:KAQY214S  400V 25-35欧  价格好象不贵。有空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干簧继电器可以试试。
我刚看到一个东西:光电继电器,型号:KAQY214S  400V 25-35欧  价格好象不贵。有 ...

光固态继电器漏电流uA级

网友E:
模拟开关里面的钳位二极管导通时,对其他电路的分流效果很难计算,
例如10:1这一档过压导通,他是并联在900K+100K上,这个并联部分分掉9M电阻上多少电流没法定量,并且可能和输入电压非正比关系。

网友:
电阻串联在输入,之后分压,这样电压可以安全的钳位在VCC/VEE之间,不对没有1:1了,要做对应的放大或低压的VREF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拟开关里面的钳位二极管导通时,对其他电路的分流效果很难计算,
例如10:1这一档过压导通,他是并联在90 ...

你的分析跟我实际测试的结果完全一样。就是这样的。
模拟开关里面的钳位二极管的影响可以用外加两只二极管来消除,但是又可能有模拟开关耐压不足的问题存在。

网友F:
拆个万用表看看怎么搞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拆个万用表看看怎么搞的

手持万用表有手动V/mV两档,应该是直接用高位ADC测了。台式的给输入的时候啪啪啪地响,继电器无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051 4052是不行的,因为他们的IO口都接有保护二极管。
假设Vx=80V,则1:10处分压后就是8V,则此处会通过4 ...

把4051供电电压改成正负12v不行吗?

网友G:
比较器+模拟开关(或物料开关),用比较器,从大到小,初步比较,碰到合适的就选定切换到对应的ADC通道就好了。测量仪器就是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持万用表有手动V/mV两档,应该是直接用高位ADC测了。台式的给输入的时候啪啪啪地响,继电器无疑了。 ...

多谢指教! 也就是V档分压,而mⅤ档不分压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比较器+模拟开关(或物料开关),用比较器,从大到小,初步比较,碰到合适的就选定切换到对应的ADC通道就好 ...

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回复!给了我很好的启发。你有相关的电路可以看看吗,谢谢!

楼主:
还有,分压电阻阻值这么高,后面选用什么样的运放作为电压跟随器比较合适呢?

网友:
单独一路把电压降到0-15V以内,再分3路区间[0,2.5],[2.5,25],[25,250]]比较,选通3路分压比电路检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回复!给了我很好的启发。你有相关的电路可以看看吗,谢谢! ...

有啊,私信我,你可以给我发邮件。

网友H:
何必痴迷于模拟开关走信号,拿 MOS 切换上下拉就很不错。

嫌麻烦每对 P+N 可以用三态 CMOS 门替代,还嫌麻烦直接用全双向 GPIO 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何必痴迷于模拟开关走信号,拿 MOS 切换上下拉就很不错。

嫌麻烦每对 P+N 可以用三态 CMOS 门替代,还嫌麻 ...

多谢回复!
但是还是有个问题:我要测的电压有正有负。而MOS管都有寄生二极管,在负电压时就会有问题。
NMOS背靠背驱动倒是可以处理正负电压,而且可以光电隔离(如图),但是MOS管的漏电流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测试结果。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
但是还是有个问题:我要测的电压有正有负。而MOS管都有寄生二极管,在负电压时就会有问题。
N ...

就是要支持测负压,才设计了 P 管 Q4-Q6 的。如果只是测正压,只要 N 管就够了。
测正压时 N 管导通(下拉)切换量程,测负压时 P 管导通(上拉)切换量程。
Q3/Q4 组是最大量程,Q1/Q6 组是最小量程。

P.S. 正常工作时,分压结果位于 0-Vcc 之间,寄生二极管都是反偏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是要支持测负压,才设计了 P 管 Q4-Q6 的。如果只是测正压,只要 N 管就够了。
测正压时 N 管导通(下 ...

有负压输入时,还是会有电流从地经Q1Q2Q3的反接二极管及电阻到Ⅴ1的

网友:
这个电路总共有六个单极性量程(三个正量程,三个负量程),估计 LZ 默认以为是双极性量程了。
测量负压要用 P 管,量程 -N*Vcc~+Vcc,例如用 Q4 测量(暂不考虑功耗),各点电位如下:

编辑原因:加入图片分析

网友I:
只有3档,那就用三个运放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只有3档,那就用三个运放算了。

用3个运放缓冲,3个电平移位,3个ADC 应该可以。但是成本,及硬件难度,软件校准都成倍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