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坛友推荐质量好的水管管材和连接转换件

楼主(2021-09-08):
由于加装洗碗机等设备,商品房的预留水接头不合适,必须采用如图类似的公转母/三通/四通转换头。  有没质量可靠的大厂生产的产品?  谢谢推荐!

网友A:
现在用PPR管的居多

网友:
其实不必大厂的产品。

快速接头找个天猫店就行。

金属接头理论上铜应该最好,但害怕是偷工减料的废品铜。就使用304不锈钢的吧,皮实,而且没有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用PPR管的居多

PPR管的厂家都好大,好采购。    问题是生产这类转换头的厂家都像小作坊,怕用的是回收料

网友:
去京东买自营的

网友:
只是个转接头?买正宗的304就行,家用用不坏,更高要求可以用316

网友:
买个304的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