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坛友宜家家居里普遍采用的木渣板家具使用寿命长不长

楼主(2021-09-08):
上周去广州南站附近的宜家家居买全套的家装。 好多家具都是木渣板(木碎加胶水压合做成的)做的。  今天我爸说这种板很不耐用,到水就坏了。  广东春天的回南天到处潮湿,使用寿命会不会很短??

网友:
江苏这边我在二楼,10多年了,没有问题

网友A:
表皮破了就容易遇水膨胀坏掉,前公司办公桌用的就是宜家,用不了几年,家用爱惜着可能好点

网友:
渣渣板就是垃圾

网友B:
如果泡水,肯定会坏。

如果不泡水,几十年都不会坏。

宜家是世界上最大的家具生产商,这点可以放心的。

你爸是传统中国人的观点:必须实木才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皮破了就容易遇水膨胀坏掉,前公司办公桌用的就是宜家,用不了几年,家用爱惜着可能好点 ...

正常自己家里使用,怎么可能会破?
公司使用会破我相信。

网友C:
宜家也有实木的,木渣板肯定没有实木寿命好,但价格便宜,造型多呀。具体还是看自己的需求和愿意出的价啦。

我觉得宜家还是非常靠谱的,什么价格给什么货,货真价实,省心。
好多家具城,花木渣板的钱给你一堆垃圾,连贴纸螺钉都装不正。花实木的钱给你压合板。想买实木,要不偷工减料,要不价格虚高,不经过一番尔虞我诈都没法成交,最后发现还是被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泡水,肯定会坏。

如果不泡水,几十年都不会坏。

是啊,买的时候我就知道是压合板了,但相信宜家能做好。才买的。   看来要做好防刮/防水-- 垫胶垫/垫玻璃

网友D:
不怕甲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宜家也有实木的,木渣板肯定没有实木寿命好,但价格便宜,造型多呀。具体还是看自己的需求和愿意出的价啦。 ...

大家记住:宜家是全世界最大的家具生产商。

全世界都相信宜家,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怕甲醛吗?

看10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买的时候我就知道是压合板了,但相信宜家能做好。才买的。   看来要做好防刮/防水-- 垫胶垫/垫玻璃 ...

公共的东西肯定是这样的,大家不爱惜。

自己家里使用,怎么可能破坏表面?你当桌面是砧板使用啊。

网友A:
宜家最大的好处是用料放心,不怕用了超标或者劣质的材料

楼主:
是的,宜家最大好处是用料安全,家里小孩多。 多出点钱也值得

楼主:
普通家私城实木的也看过了,还更便宜更好看,但在家私城大门很通风的地方都能闻到一股很浓重的味道。  去宜家家居那么大的封闭商场里居然闻不到味道。   立马决定全部家具家私都在宜家买。   买了满满一大车,问服务员说--运费两吨重内,只要3xx元。

网友:
好的颗粒板比普通实木贵,索菲亚的板就很好,当然,泡水是一下就完蛋的,鼓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家私城实木的也看过了,还更便宜更好看,但在家私城大门很通风的地方都能闻到一股很浓重的味道。  去 ...

是的,怀疑宜家家私甲醛问题的,可以到宜家的仓库区(一般在收款出口前面),密密麻麻堆到十几米高的家具,闻不到任何的甲醛味道。

渣木板(颗粒板)是用胶水黏合的。宜家的符合全世界的最苛刻安全标准。

我们国内根本采购不到这种胶水,所以,就算是实木家具,国内的产品也大部分严重甲醛超标。

网友E:
表面不弄破,不容易坏的。
用刨花板(现在市场上为了美化,改叫颗粒板),甲醛肯定比实木的要多。大公司主要是从材质稳定性,成本,和社会责任等角度做出的选择。
刨花板消除了实木的内应力,在不受潮的情况下不容易变形,特别是柜子的门板。成本也比实木低得多。板材生产也很方便,容易实现自动化。不像实木那样对材料要求高,需要很大树龄的树才行。
这都无可厚非的,就像肯德基用饲养场的速成鸡,也能接受吧。总不可能要求肯德基用土鸡来做。现在很多小孩子查出来早熟的,跟肯德基这类快餐的激素含量也是有关系的,大人吃了完全没问题,
小孩子注意不要吃太多也没问题。同样宜家用刨花板的家具,注意通风,问题应该也不大的。

网上查了一下,甲醛含量都是符合国标的,但经济能力足够买实木的就买实木的吧。有条件吃土鸡,就别去吃肯德基了。
https://zhuanlan.zhihu.com/p/38095754

网友:
装修的过程和一些卖板的了解了一些这方面的知识。我认为有道理,简单概括分享下。
一、主要分4类,特点如下:
1、颗粒板,就是楼主说的,木头渣子粘一起而成,宜家大部分是这种,轻,不易变形,承重一般,卧室厨房均可用。
2、密度板,木头粉末粘一起高压而成,一般这玩意用来做各种浮雕门,所以一般的,便宜家具,又各种大浮雕,雕梁画柱的,都是这玩意做的。
3、拼接板,小木头板和小木头板拼接成大木头板,价格贵一些,承重好,受潮易变型,一般大面积的例如大榻榻米衣柜的柜门,都推荐用这个,为啥呢,因为拧上螺丝不容易变形,承重好,其他的容易变形,时间久了,门就歪了。
4、松木板,那玩意我不喜欢,味道太大,像是在松木林子里,不知道这个味道有毒没。据说味道会持续很久。
二、设计、安装和甲醛
这三个词放一起,是因为,大部分板子检测都是没问题的,问题在于,四种板材内部均有甲醛,一旦外层密封层破坏,甲醛就会释放,所以,一定要注意控制破坏密封层的面积。
强烈提醒,一般家里设计榻榻米或者厨房整体橱柜,设计环节问题不大,大片感渲染图那是真爽。但是注意,施工的人,出于各种原因,需要切角,打孔,切边,这个过程,给你破坏的体无完肤,暴殄天物,一定要在家盯着。
要不然,你买的啥好东西,开孔开槽瞎特么切割,都是一堆垃圾,一点水就受潮起泡,一年就烂了。~
最后:我的装修配置:卧室全部拼接板,厨房颗粒板框架+亚克力柜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表面不弄破,不容易坏的。
用刨花板(现在市场上为了美化,改叫颗粒板),甲醛肯定比实木的要多。大公司主 ...

厨房颗粒板框架 ?!

哈哈,你上当了!

厨房必须大理石(或人造石)框架。否则几年后受潮,框架变形腐烂,你的橱柜和桌面就整体报废了。

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我广州的房子就是吃过亏的。买房子的时候带的装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厨房颗粒板框架 ?!

哈哈,你上当了!

厨房的橱柜很多品牌的的确也都是颗粒板的。像欧派这种,也是全颗粒板的。不知道地方不同,是不是有差别。可能江浙一带不像广东那么潮湿,所以橱柜也是颗粒板。
有些品牌有多层实木板的,但一般也只是做柜体,柜门因为容易变形,所以也还是得用颗粒板。

网友:
想到一个视频,家里老公是焊工,椅子是不锈钢焊的,床是角钢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厨房的橱柜很多品牌的的确也都是颗粒板的。像欧派这种,也是全颗粒板的。不知道地方不同,是不是有差别。 ...

厨房损坏不是因为空气潮湿,而是厨房的水可能会漏到其它地方。

厨房的吊柜可以使用颗粒板。

但大理石桌面下面的所有材料,必须是100%防水的,比如大理石、铝合金、玻璃。

网友:
一个宜家密度板的桌面用了1年多,表皮破损,进水之后翘起。
买了块桌面准备铺上。

网友:
最近装修本想卧室买全套的宜家,但是看了下,实木太贵,刨花板有点接受不了,所以衣柜柜体还是回来打算木工用生态板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宜家最大的好处是用料放心,不怕用了超标或者劣质的材料

上次宜家买了个沙发,一个月了到现在还有很大的酸味,不知道有没有毒。

网友:
去家具市场老板一般一定强调说是颗粒板不是木渣板
然后,木渣板只要安装螺丝之类的地方不松动不去二次安装,寿命应该也是不错的,当然,如果受潮了,哪怕实木板也会变形

网友:
这种密度板材质的家具有个特点是南方用保管不当容易发霉。例如我这珠海地区,就算7-8月,刚买的这种密度板小柜子,也发现有部分地方轻微发霉。发霉主要出现在表皮上。但这边实木类家具从来没见过发霉。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上次宜家买了个沙发,一个月了到现在还有很大的酸味,不知道有没有毒。 ...

看来你是那种吹毛求疵到极致的人。

到宜家要求退货吧。坚持质量问题无法忍受异味就行。

但我怀疑你再也买不到满足你要求的沙发。

网友G:
以前有套房,我试过全屋都用宜家,比如入户鞋柜,沙发,床,电视柜,衣柜,洗脸柜,化妆台等等,几乎没有刺鼻味道。装修公司只给我打了阳台的柜子和厨房的柜子,结果,就这两个柜子一股子味道,买甲醛检测试剂测试,这两个柜子直接是蓝得发深黑色,而宜家的柜子里测,只是浅黄绿,不超标。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是那种吹毛求疵到极致的人。

到宜家要求退货吧。坚持质量问题无法忍受异味就行。

宜家的退货让我感动。
年初我在北京西红门宜家买了个进门挂墙的那种衣架,装上太大了,又丑,我就拆了用保鲜膜包好了,想退货,但是忘了。过了三个月才想起来这个事,于是上周我去宜家了,然后就给我退了,连保鲜膜都没拆开检查。。。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以前有套房,我试过全屋都用宜家,比如入户鞋柜,沙发,床,电视柜,衣柜,洗脸柜,化妆台等等,几乎没有刺 ...

额,橱柜和阳台柜怎么会这样的,什么材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宜家的退货让我感动。
年初我在北京西红门宜家买了个进门挂墙的那种衣架,装上太大了,又丑,我就拆了用 ...

估计你有会员卡,我记得会员半年内可以退货。

估计退回去的货宜家是报废处理的,所以基本不检查好坏,差不多就收回去了。

网友J:
拖地时候要避开,不然底部碰到拖把就膨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拖地时候要避开,不然底部碰到拖把就膨胀了

没有这么夸张。我经常碰到拖把,3年了一点事都没有。

它的表面是防水的。

只要不是整体泡水,不怕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I:
额,橱柜和阳台柜怎么会这样的,什么材料的?

装修公司全包里面负责打的柜子,虽然也是用的碎屑胶水板,但是甲醛严重超标

网友K:
在宜家翻车过一张实木书桌,过了半年漆面鼓泡起皮,联系售后办理退货了,补偿一张等值购物卡。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装修公司全包里面负责打的柜子,虽然也是用的碎屑胶水板,但是甲醛严重超标 ...

你是几年前装的吧?
我这边的装修公司这些都统统交给第三方公司定制了,衣柜比如索菲亚欧铂丽之类的,橱柜也是,装修公司自己做的很少 —— 因为没时间选了全包,发现坑了

宜家也有防水的柜子吧,可以自有组合的,适合橱柜和阳台柜的
下次再装的话,我也想试试宜家风了

网友D:
一些实木,像橡木就不贵

网友L:
渣渣板表示无压力,几十万级别的全屋定制品牌,表示只用渣渣板。
而且号称无荃的板材只有渣渣板敢说。

网友I:
实木颗粒板比较适合做柜子吧,尤其是有柜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在宜家翻车过一张实木书桌,过了半年漆面鼓泡起皮,联系售后办理退货了,补偿一张等值购物卡。 ...

实木漆面都会鼓包?

半年都给退货,国内其它厂商不可能做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是几年前装的吧?
我这边的装修公司这些都统统交给第三方公司定制了,衣柜比如索菲亚欧铂丽之类的,橱 ...

是的,好几年前装的,宜家风,小户型的透亮。不过房子已经卖了。宜家风挺好的,家具都是我自己拧的。唯一不好的是:衣柜不能到顶,上面的空间有点浪费。但是宜家的衣柜有很多设计的小配件,挺好的。

网友M:
我两年前装修全屋,找维意定制,全部都是木粒板,试过窗边忘记关落于了。。。整个柜子边发涨。。。
但是没碰到水的倒没什么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L:
渣渣板表示无压力,几十万级别的全屋定制品牌,表示只用渣渣板。
而且号称无荃的板材只有渣渣板敢说。 ...

指接板和多层板都有无醛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我两年前装修全屋,找维意定制,全部都是木粒板,试过窗边忘记关落于了。。。整个柜子边发涨。。。
但是没 ...

我靠近阳台的房间因为水管漏水(水龙头接出来到宠物自动饮水器的),衣柜泡了一个多星期,没有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I:
实木颗粒板比较适合做柜子吧,尤其是有柜门的

多层板更适合 不是颗粒也不是压缩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些实木,像橡木就不贵

那是橡胶木,用实木指接板打家具的很认真的告诉你,橡木比核桃木贵,比水曲柳便宜点。你如果不相信,请去混木工论坛。真橡木木纹是非常漂亮的。我第一套餐桌用的是橡胶木的,因为我知道橡胶木便宜,那时缺钱就选的橡胶木。真的橡木一张同样款式的椅子价格至少是橡胶木的六倍。

网友:
除了柚木外还有什么板适合用于甲板?特种多层板(特种胶水以及各层纤维按特定方向安排)。

网友:
引用 网友I:
额,橱柜和阳台柜怎么会这样的,什么材料的?

他用的是木工大芯板,简称木工板,问题出在胶水上。我老家林业县,树多,有做胶水和生产这种木工板的工厂,所以我知道。这种板中间一层夹的是杉木或者桉树的指接木块,两面贴一层木皮。如果是更南方的地方出产的木工板(大芯板)里面的芯会采用橡胶木(就是割橡胶的那种)。

网友:
我只相信实木+无漆,少一个不行。柚木地板是比较好的,家具还是缅花的好。办公室,用一般橡胶木板、松木就可以了

网友:
其实都一样的,所谓的全实木也是烂木头做的,用发霉的,虫蛀的,到处节疤的所谓实木做成家具,反正一刷漆什么也看不出来。还不如颗粒板好,标准化,统一化生产,一致性好,还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靠近阳台的房间因为水管漏水(水龙头接出来到宠物自动饮水器的),衣柜泡了一个多星期,没有变形。 ...

你确定是木粒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指接板和多层板都有无醛的

有胶就有醛

而现在有一种渣渣板号称无醛胶水。

拿在手上看那个板材,不会比多层差。

市面上品牌的全屋定制,清一色的渣渣板。话说厨房的板材不都是渣渣板吗?

网友:
我家家私基本全在宜家买,有十多年了,第一批买的书架、五斗柜已经坏掉了,差不多7、8年。

网友:
前几天在宜家1500买了一个电脑转椅

确实一分价钱一分货

就是运费真贵

网友:
着几天家里装修,全选的生态板,颗粒的总觉得不耐用,,卖不好的胶多,甲醛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