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DC电源的反馈电路原理求分析

楼主(2021-09-08):
如图疑问

1.红色方框电路起什么作用 没有看明白
2.R4和C1在这里起什么作用
3.D1的作用是保护光耦U1用的吗

网友A:
1,红框中是软启动电路
2,C1与R2形成极点,决定穿越频率;R4与C1形成零点,补偿系统的功率极点,这应该是电流II型补偿器
3,D1是减小431阴极对地电位,这输出电压应该是超过了431电压极限,必须砍掉一部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红框中是软启动电路
2,C1与R2形成极点,决定穿越频率;R4与C1形成零点,补偿系统的功率极点,这应该是 ...

能详细分析一下工作原理吗
其中 红框中的D2不是很理解作用是什么

网友:
“ACDC反馈电路疑问 ”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A:
你看红框像不像单片机的复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红框像不像单片机的复位电路?

是的,D2右侧 在断电时对C2进行放电 ,
那么D2左侧呢? 是对红框左侧电路中的电容进行放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D2右侧 在断电时对C2进行放电 ,
那么D2左侧呢? 是对红框左侧电路中的电容进行放电? ...

刚上电时,C2两端电压为零,光耦LED侧获得最大电流,原边获得最大反馈量,占空比为零或最小,随着C2电压的建立,占空比加大,这个过程是开环工作。直到达到系统需要的占空比,431接管闭环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上电时,C2两端电压为零,光耦LED侧获得最大电流,原边获得最大反馈量,占空比为零或最小,随着C2电压 ...

这个是理解的,那D2 两个二极管作用呢 是不是 主要是为了给电容放电  右侧二极管放C2  左侧放红框左侧电容的电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理解的,那D2 两个二极管作用呢 是不是 主要是为了给电容放电  右侧二极管放C2  左侧放红框左侧电容 ...

你理解还问啥,拿别人开心?

网友:
Vo = 36v , TL431的极限工作电压是37v,  如果没有D1 则不太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还问啥,拿别人开心?

你想歪了,  看看我下面理解的对不
我理解 D2 两个二极管作用  , 是不是 主要是为了给电容放电,  右侧二极管放C2  左侧放红框左侧电容的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还问啥,拿别人开心?

图片中 保险并联一个电阻  这个电阻起什么作用   是普通电阻还是保险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片中 保险并联一个电阻  这个电阻起什么作用   是普通电阻还是保险电阻 ...

普通电阻即可。作用:低温时NTC阻值太大会限流,此电阻会加速后面的电解电容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电阻即可。作用:低温时NTC阻值太大会限流,此电阻会加速后面的电解电容充电。 ...

受教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