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数据保存与显示问题

楼主(2021-09-08):
带485接口的温湿度变送器,按每分钟采样保存并可曲线显示,有一个月够了,有什么好的方案吗?HMI?如果HMI最优的话,有没有推荐的型号?便宜简单最好

网友A:
1分钟一个点,按照16位计算是2个字节,一天是1440*2字节=2880字节,一个月是30*2880字节=86400字节,这点数据量很随便了。
我只用过迪文的玩意。最近一个项目用的t5l的,便宜(几十块钱),速度也还行,就是看开发方式你能不能接受了。
他那种便宜的,估计你要自己做一个可以供电,和rs485接收转ttl的小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分钟一个点,按照16位计算是2个字节,一天是1440*2字节=2880字节,一个月是30*2880字节=86400字节,这点数 ...

谢谢,不想折腾,拿来编一下程就好的那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分钟一个点,按照16位计算是2个字节,一天是1440*2字节=2880字节,一个月是30*2880字节=86400字节,这点数 ...

迪文的数据量大了 有没有死机情况发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迪文的数据量大了 有没有死机情况发生

数据量我一般存储的不多,百字节左右的数据量,存储频率不高,平均一天存储一次差不多。
实时曲线刷新的数据量还凑合吧,每秒钟刷新25个点。看起来算流畅。
死机没发生过。
这玩意我用熟了,上手快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据量我一般存储的不多,百字节左右的数据量,存储频率不高,平均一天存储一次差不多。
实时曲线刷新的 ...

1300个  32位数据(温度数据)  实时更新
一个界面有250个数据显示
这样 不晓得能不能承受

网友C:
HMI啊,组态软件自定义界面和保存,配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00个  32位数据(温度数据)  实时更新
一个界面有250个数据显示
这样 不晓得能不能承受

是这样的,迪文的内核版本比较多(有点乱,没办法,做产品就这样,如果想做新的东西而被老的掣肘,就得另起炉灶)dgus内核的曲线显示有自己的接口,需要你把数据转换到它的接口格式上去。
我用的1024*600分辨率的液晶屏幕,垂直方向的数据肯定是要压缩了,水平方向显示500个,更新速度大概25hz,也就是40ms一个点的发送频率,用的还是他们早期的dgus内核屏。
dgus2内核的曲线描点我还没实际做项目,看过说明书,应该是建立了自己的显存区域,你可以向这个缓存里发数据,它负责刷新。同时你也可以用它的os去做一些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HMI啊,组态软件自定义界面和保存,配置一下就好了。

HMI可以自定义通信吗?用过威纶通的,好像不能。有没有推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HMI可以自定义通信吗?用过威纶通的,好像不能。有没有推荐的?

组态软件可以啊,Modbus嘛 ,我用的小公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