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的AC电流波形不是完整的正弦波,电流该如何计算

楼主(2021-09-08):
需要测量无刷驱动的电流消耗情况,通过电流互感器测了下信号,电流的波形如图。这样的波形,电流该怎么计算,
秒点-》拟合曲线?应该不会是这样的方法吧

网友A:
精确计算只能采样描点计算了,要求不那么精确的话可以这么算:
  这里当成半个正弦波,有峰值可求正弦半周有效值 I

D=正弦波半周的周期/脉冲半周,于是总有效值=sqrt(D)*I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确计算只能采样描点计算了,要求不那么精确的话可以这么算:
  这里当成半个正弦波,有峰值可求正弦半周 ...

这个小尖尖的凸起 也就2mS   后面用的变送器  线性度太差
变送器适合完成的正弦波  这个波形  变送器的线性度比较操蛋

楼主:
这样的波形 电参数测试仪的数据  不知道可靠不

网友:
直接采样三相电流  计算瞬时得三相均方根

网友:
真有效值万用表测量母线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