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橱柜拐角处的设计很有创意

楼主(2021-09-08):
没有想到打开是这样的:

网友A:
面板那个拉起缩回的结构挺有意思

网友B:
三个绿色三角形地方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那个拉起缩回的结构挺有意思

这个结构怎样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绿色三角形地方浪费了

这个地方本来就无法全部使用。目前的已经是空间最大化的方法了。

网友C:
做成一边柜门角落就能放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成一边柜门角落就能放东西。

老家就是这么做的,但是总归是不方便,只能放一些不常用的东西在里面。或者放一些大件,之直接占用2个位置。

网友:
两边是滑道,抽屉门那里应该是专用五金,感觉闭合门的时候有阻尼!

网友:
想起了无框玻璃车门在你手拉的时候下落一下那种感觉。

网友:
这种关注日本的类似装修产品,肯定有收获。

网友:
这种利用率更高, 里面是轨道推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