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DTMB信号放大器真的有用吗

楼主(2021-09-08):
住在低层,被高楼包围,只能收到一个频点的4个台,于是买了一个放大器,拆开是这样的,芯片或者管子上的字看不清。20mA@5V。接上去还是只能收到那个频点的4个台。这种东西有用吗?

网友A:
没有用,看敷铜就知道了 ....

网友:
你觉得有用就好:)

网友:
理论上是有用的,但是现在DTMB还有信号么?公交车上貌似都不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看敷铜就知道了 ....

看电路就是个射频三极管接成电压放大?估计用处是不大,放大的基本都是噪声,加个LC选频也许会好些。毕竟接收器的前置功放已经很强了。

网友:
这种三无产品性能很低的, 输入端得弄个低通的滤波器,一般加一个SAW. 这种LNA屏蔽罩也是标配

网友:
就一高放,得看增益多少,搞不好输入输出,整体还可能负增益。。。

网友:
这鬼玩意只有LNA里面的A搭一点边,LN不存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就是个射频三极管接成电压放大?估计用处是不大,放大的基本都是噪声,加个LC选频也许会好些。毕竟 ...

双栅场效应管吧

网友:
用还是有点的但要靠近天线处安装。

网友:
你要搞清楚天线放大器的作用。
1:靠近天线端加入放大器以补偿天线馈线的损耗。
2:天线放大器会把天线收到的噪音一起放大。因此,对于接收机门限制附近的信号,放大器可以把信号强度提高到门限制以上。对于已经可以稳定接收的信号,只会降低信噪比。
3:由2可以引申:天线的位置是关键的,接收到的信号的SNR不佳,经天线放大器后,SNR不会改善。因此,合适的天线位置是重要的。
综上:要改善DTMB接收效果,可以做如下尝试:
1:改变天线类型,方向或位置或增加反射器,用意在于尽量提高天线收到的信号SNR。例如可以考虑改为八木天线。
2:馈线选择衰减低的馈线,并尽量缩短馈线长度。用意在于降低馈线损耗。
3:使用接收门限低的接收机。
4:适当加入天线放大器可以改善接收效果。天线放大器应放在天线附近而不是接收机附近。天线放大器要使用1米左右的馈线输入,避免离天线太近而引起自激震荡。
补上手绘的灵魂画作,预估天线放大器增益20dB,馈线损耗5dB。

楼主:
我纯粹是出于好奇玩一玩dtmb。所在的位置楼顶也说了,是一众高楼包围的低层,只能靠反射信号,八木指向性太强不合适,现在用的是苍蝇拍。546MHz比较容易收到,618/754不不知道是发射功率低一些还是调试方式不一样,所以我又买了一个放大器看是不是另两个频点发射功率低一些,可以补一补。SNR当然是只会差不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