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男子给轮胎充气发生爆炸,头面部多处骨骼几乎全被打碎

楼主(2021-09-09):
一男子给轮胎充气发生爆炸,头面部多处骨骼几乎全被打碎

轮胎作为汽车行驶中唯一与地面接触的部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轮胎平时不起眼,许多车主都是“不坏不修”的习惯,但是其实轮胎如果不常常进行检测保养,出了问题,有可能发生爆炸。

据媒体报道,9月3日,银川一名工人在给一辆大卡车的轮胎充气时,轮胎突然发生爆炸,而未做安全防护措施的他,被炸飞的钢铁轮毂重重击中头部,全身多处受伤,尤其是头部和面部多处骨骼几乎全部被打碎,生命垂危……

一位工友称,在发生事故的当时,他正在另一台车上做检查,突然,只听得“咚”的一声响,把他吓了一跳,他连忙抬头去看,只见王先生已经被炸飞了。

工友们紧急将他送到了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此时王先生整个头部血肉模糊,几乎看不清原来的面貌,医院立即开通绿色通道,紧急汇聚多科室专家全力展开抢救。

经向医生了解后得知,王先生的伤势非常严重,他的整个额骨、额颞、颅骨、眼眶、还有鼻腔的上部分骨骼和软组织几乎全部被打碎了,在骨头四处飞溅丢失的同时,还有大量的骨骼碎片已经插进了大脑。

而且,伤口是一个开放性损伤,伤口里面污染得非常严重,同时,左眼爆裂,右眼眼眶在发生骨折后,整个眼球都已经脱落。

经过7个多小时的紧急抢救,王先生的命保住了。目前,王先生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生命体征平稳。

该汽修厂的负责人介绍称,王先生的命虽然保住了,但他的意识还没有完全恢复。据医生介绍,王先生的大脑恢复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另外,王先生的双眼很可能要永远失明了。

据专业人士介绍,轮胎充气看似简单,其实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大货车载重比较大,轮胎的胎压往往要达到7到10个大气压,有的甚至超过10个大气压,才能把轮胎充起来。

而轮胎充气其实有安全操作规范,要求充气前,在轮胎的金属轮毂中间插两根钢管,将轮胎固定住,这样一来,即使轮胎在充气过程中发生爆炸,轮子只会上下跳动,不会飞出去砸伤人。

楼主:
伤到这样,当场死亡何尝不是一种解脱?

网友A:
前段时间给塑料可乐瓶子充气一直充到爆炸,那个声音很难忘,感觉在身边爆了个特大号爆竹,脑袋瞬间空白只有嗡嗡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给塑料可乐瓶子充气一直充到爆炸,那个声音很难忘,感觉在身边爆了个特大号爆竹,脑袋瞬间空白只有 ...

给塑料可乐瓶子充气,充气接口怎么解决的?

网友C:
大车爆胎确实很恐怖,我开车路碰上两次了,都是在超越大车的过程中,刚好并排的时候发生,简直就一小炸弹的感觉,幸好没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车爆胎确实很恐怖,我开车路碰上两次了,都是在超越大车的过程中,刚好并排的时候发生,简直就一小炸弹的 ...

老司机教的,上坡路尾端,不要超大货车。

下坡路尾端,也不要超大货车。

都是货车轮胎极限受力阶段,不知道会出什么问题。

网友E:
小汽车 胎压2到3左右。
用过某宝买的便携式充气装置,充过两次,接好后远远看着。 总觉得担心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司机教的,上坡路尾端,不要超大货车。

下坡路尾端,也不要超大货车。

都不是上下坡,都是平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汽车 胎压2到3左右。
用过某宝买的便携式充气装置,充过两次,接好后远远看着。 总觉得担心爆炸。 ...

小车胎不足为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司机教的,上坡路尾端,不要超大货车。

下坡路尾端,也不要超大货车。

大货车最容易爆胎的时刻是重载急转弯,内测的轮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司机教的,上坡路尾端,不要超大货车。

下坡路尾端,也不要超大货车。

烂路的时候更容易爆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塑料可乐瓶子充气,充气接口怎么解决的?

找一个自行车内胎的气嘴
带一圈胶皮
可乐瓶子钻一个洞
把气嘴放进去
打一点气之后靠瓶子内的气压就把气嘴和洞之间的缝隙给密封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汽车 胎压2到3左右。
用过某宝买的便携式充气装置,充过两次,接好后远远看着。 总觉得担心爆炸。 ...

大货车的胎压应该也是差不多的。

只是大货车的司机为了省钱,轮胎能用就不会更换,导致容易出事故。

我们私家车轮胎一旧,马上就更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给塑料可乐瓶子充气一直充到爆炸,那个声音很难忘,感觉在身边爆了个特大号爆竹,脑袋瞬间空白只有 ...

你是kb fz么,这么大爆竹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货车的胎压应该也是差不多的。

只是大货车的司机为了省钱,轮胎能用就不会更换,导致容易出事故。

大货车胎压高多了,顶楼说的8-10个气压是对的,货车是双层轮胎,有内外胎,属于高压结构,自行车也是这种结构;小车是一层的真空胎,气压低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货车胎压高多了,顶楼说的8-10个气压是对的,货车是双层轮胎,有内外胎,属于高压结构,自行车也是这种 ...

查了一下,果然!

大货车的轮胎的标准气压在轮胎上面都有注明,主要看拉多少货物,如果是钢丝胎拉货1—5吨,8个气压左右。  拉货10-15吨,10个气压左右。  拉货20吨,12到13个气压左右。最大的气压不要超过14个气压。越高对轮胎的伤害越大!。

1、一般1000-20的钢丝胎是13个,1100 -20也是13,要是900的就打11个,要是帆线胎就打11个。

2、钢丝胎后轮13.5个气压,前轮少一个,。呢绒胎最多打9到10个气压,看拉货情况,如果不超载按规定就好了。

3、每个车系的车辆,无论是大货车还是小型汽车,都会有其特殊的轮胎采用条件或标准,并非是所有的车辆均采用一样规格的轮胎,甚至是胎压也一样。

4、胎压的标准,会因轮胎的设计结构、轮胎层级、品牌好坏的原因等情况而对气压的标准有所不同。

网友:
听到过几次货车轮胎爆胎,声音很大,跟小型bomb一样,每次都吓一跳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果然!

大货车的轮胎的标准气压在轮胎上面都有注明,主要看拉多少货物,如果是钢丝胎拉货1—5 ...

大货车轮胎大,压缩气体容量大,一爆炸瞬间释放的能量大

网友:
试过大货车就在旁边车道前面一点点爆胎,是在等红绿灯停着的时候自爆的。。。。想不明白。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给塑料可乐瓶子充气,充气接口怎么解决的?

万能的淘宝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4699032900676

网友:
充气必须用带压力显示的电动充气泵,我改装了一下,能接移动电源使用,非常方便。

网友:
小车充气没啥危险的,充过了爆胎,也没有碎片四处乱飞。大车在轮毂和外胎之间还有一个钢圈,那玩意会飞出来,整个飞出来能把人直接干死,碎了飞出来就是子弹

网友:
就是图上的这个钢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货车的胎压应该也是差不多的。

只是大货车的司机为了省钱,轮胎能用就不会更换,导致容易出事故。

米其林的轮胎一般多久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塑料可乐瓶子充气,充气接口怎么解决的?

M8气动快接头和M8螺母,生料带密封,我们机器人都是这样用的。实在不放心就淘宝买现成的快接头,做好瓶盖一体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万能的淘宝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272.618f774c81h14G&id=652454463615&ns ...

您这个打不了8个大气压的。

网友:
见过一次泥头车卸土的时候爆胎,那就是BOMB来的,炸得差点起了蘑菇云,尘土飞扬了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