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IMX6ULL的一个奇怪的CAN总线问题

楼主(2021-09-09):
现在手上有正点原子的IMX6ULL开发板,在用正点原子官方出厂系统测CAN通讯时出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和手上另一块用了STM32的板子做CAN通讯(基于SOCKETCAN编写的测试程序,波特率50k,IMX6ULL单向往STM32发送数据,每隔50毫秒发送1帧扩展帧)时,会不时(大概十来秒就有1次)报出CAN控制器的错误,内容:"Controller problem:\n reached warning level for TX errors",然后没多久CAN BUS会因为累积错误复位。

但IMX6ULL和网上买的CAN分析仪进行通讯,则一切正常。

后来用示波器对比了两者的波形,发现和STM32通讯时,IMX6ULL的波形有时候会连续发送2帧、甚至3帧的CAN数据(这个应该是发送方的CAN控制器的ACK错误后的自动重发功能)。而和CAN分析仪通讯时,同样的程序,是正常的以每50ms一帧发送的。 两者波形幅值上也没明显差异。帧率也都是基本准确的。

IMX6ULL的CAN芯片TJA1050, 换成sn65hvd230,问题仍未解决。
STM32的CAN芯片ISO1050,, 换成SIT65HVD230DR,问题仍未解决。

---------------------------------------------------------------------------------
后面发现CAN分析仪和我那STM32的板子通讯也会同样出现发送错误较多的情况,通讯线长1米,两边的终端电阻已接,CAN分析仪发送,STM32板子接收。波形如下图:

网友A:
不了解你换芯片做什么?可以把你的接线描述一下,帮你看看是不是硬件或接线问题。
“连续发送2帧、甚至3帧”有可能是你总线被一个ID占用了,另外一个发不出去自己的报文。所以第二次再发一次。你可以做一个只发,另一个收报文。再交换测试。强制发而不是50ms,查查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了解你换芯片做什么?可以把你的接线描述一下,帮你看看是不是硬件或接线问题。
“连续发送2帧、甚至3帧 ...

接线有问题就完全通讯不上了,现在不是通讯不上,是其中一方的发送错误很多
我现在就是一个发送,一个接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线有问题就完全通讯不上了,现在不是通讯不上,是其中一方的发送错误很多
我现在就是一个发送,一个接 ...

我想起来了,CAN波特率不对也会有这个问题。你测一下,精确看下波形。

网友:
匹配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起来了,CAN波特率不对也会有这个问题。你测一下,精确看下波形。

波形看起来是没问题的,STM32那边,SJW=1TQ ,BS1=3TQ, BS2=2TQ, 时钟频率72M,预分频120,  72000000/2/120/(1+3+2)=50000

楼主:
两边都有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波形看起来是没问题的,STM32那边,SJW=1TQ ,BS1=3TQ, BS2=2TQ, 时钟频率72M,预分频120,  72000000/2/1 ...

要实测,不是理论的。

网友B:
BS1_6   BS2_1    BRP=90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BS1_6   BS2_1    BRP=90 试试

谢谢大佬,总算解决了!!!!! 就是这个问题,改成往后段采样之后就没出错了!各种错误的方向和途径调试了三天了~ORZ

不过这玩意感觉有点恐怖,不同厂家的设备肯定有差异,这样要不做修改兼容的话不是成了一门玄学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