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报警器大家用过么?这类产品可靠性如何?

楼主(2021-09-09):
最近手机被偷,
手机被偷走隔了几分钟才发现

网上发现蓝牙报警器似乎对及时发现手机被盗有帮助,
比如手机被盗10秒之内出发警报,是有更大可能找出偷手机的人的
但是此类产品可靠性如何,有人用过这类产品么?
可否说下此类产品的使用体验么,谢了

网友:
买得起10k的手机的人
不一定有消费这个东东的理念
尽管价格才0.1k-0.2k左右
消费习惯   思维   携带方便等等造成吧

网友A:
前几天发现
蓝牙的距离不是几十米
而是左边荷包和右边耳挂的距离
就隔了一个自己的身体而已
经常断断续续
莫非  印了那句玩笑话  太胖了 把wifi信号  蓝牙信号挡住啦

网友:
亡羊补牢啊,
应该把自己关在家里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发现
蓝牙的距离不是几十米
而是左边荷包和右边耳挂的距离

论坛好像有位胖哥找了拉面机器,难道你是那位胖哥么

网友:
他是根据RSSI来做距离判断的
其实用着还是比较麻烦的,还是经常备份

网友B:
好多手表都有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手表都有这功能。

手机上点app,手表震动,很多手表有这功能。
但是手机离开手表2、3米的时候,手环自动震动,哪些手表有这个功能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机上点app,手表震动,很多手表有这功能。
但是手机离开手表2、3米的时候,手环自动震动,哪些手表有这 ...

好多年前用过的ticwatch就有这个功能,跟手机蓝牙断开会提醒,连接的时候可以主动查找手机,手机发出声音,网上找了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年前用过的ticwatch就有这个功能,跟手机蓝牙断开会提醒,连接的时候可以主动查找手机,手机发出声音 ...

这个功能对室内找手机是够了,但是对付小偷够灵敏可靠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功能对室内找手机是够了,但是对付小偷够灵敏可靠么?

手机偷到手不会关机吗?

网友A:
小偷最擅长快速关机  或者 恢复出厂模式  扣卡  扣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偷到手不会关机吗?

一般是逃离后才关机吧,马上关机,会被发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是逃离后才关机吧,马上关机,会被发现的

按照你这个思路只需要再增加一个老年机就行了,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只要两个不同时被偷了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偷最擅长快速关机  或者 恢复出厂模式  扣卡  扣电池

防丢器的原理是,手机和防丢器之间蓝牙连接中断就会蜂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手机偷到手不会关机吗?

关机需要先解锁(输密码或指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机需要先解锁(输密码或指纹)

我手机长按关机好几秒之后会强制断电关机的

网友:
去了解一下apple的防丢器,他可以通过附近的apple手机将自身所在位置汇报给主人。主要是用于非手机物品定位跟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机需要先解锁(输密码或指纹)

关机需要先解锁(输密码或指纹),你这是什么手机?

为啥我的手机不用解锁,可以直接关机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机需要先解锁(输密码或指纹),你这是什么手机?

为啥我的手机不用解锁,可以直接关机呢  ...

坚果手机关机需要先解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机需要先解锁(输密码或指纹),你这是什么手机?

为啥我的手机不用解锁,可以直接关机呢  ...

刚测试了下,三星s20关机需要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坚果手机关机需要先解锁

论坛上原来真有锤粉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论坛上原来真有锤粉啊

你是啥粉,就这关机细节比你手机好吧,其实这也不算啥,站长都有坚果手机呢,我也有三星note,三星关机也要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啥粉,就这关机细节比你手机好吧,其实这也不算啥,站长都有坚果手机呢,我也有三星note,三星关机也 ...

我用的是雷布斯家的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