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目前要测试一个0.1uA的恒流源. 求推荐一个万用表.

楼主(2021-09-09):
如题, 测试小电流 0.1uA- 100mA
求推荐一个万用表...

网友A:
精度 分辨率 都没说  怎么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 分辨率 都没说  怎么推荐?

精度,最好可以测到0.01uA这样子.. 分辨率0.01uA..
谢谢大哥.

网友A:
100mA 要0.01uA 的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mA 要0.01uA 的分辨率?

不要...
如果可以. 测试到1mA的范围都可以.
0.1uA - 1mA

我找到了一个34401A

大神帮我看一下看行不行?

网友:
假货宝有电流测试仪

网友:
0.1uA,好难~

网友:
新一代34465A更香啊~

网友:
34401早停产了,买新的34461或者34465吧。
或者我现在用的吉时利DMM6500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0.1ua很难吗,对于高性能运放来说根本就不是事

网友:
直接上个皮安表

网友:
我有一台34465A,基本没怎么用,不知道楼主感兴趣不^_^

网友B:
不求高精度可以看下便宜的优利德61E,显示分辨率0.01u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求高精度可以看下便宜的优利德61E,显示分辨率0.01uA

这个好像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