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连WEB服务器HTTP分段下载文件,遇到数据"憋几次才回复"现象

楼主(2021-09-09):
我用stm32+esp8266从局域网apache2服务器下载一个文件,几十KB至几百KB大小,通HTTP协议下载,因为apache2服务器支持分段下载,方便stm32处理。

请求头部添加如下字段,0-1024代表文件最前面的1025个字节
Range: bytes=0-1024
Range字段支持的写法

Range: bytes=0-1024 获取最前面1025个字节
Range: bytes=-500   获取最后500个字节
Range: bytes=1025-  获取从1025开始到文件末尾所有的字节
Range: 0-0          获取第一个字节
Range: -1           获取最后一个字节

我有两个无线路由器,用新WIFI和旧WIFI来区分吧(都是用2.4G连接ESP8266),离ESP8266距离都只有2,3米,没遮挡,两个WIFI都没什么设备连着。

无论ESP8266连新WIFI还是旧WIFI,都能一次性将几百KB的文件下载,不出错,新WIFI功能和信号应该都强得多,但是此时速度却慢一半,但是凑合也算正常。

HTTP分段下载时候,ESP8266连到旧WIFI时,大概率都能正确下载文件,说明ESP8266模块应该没什么问题。

ESP8266连到新WIFI时,问题就来了,有时发了几次HTTP请求,都过了十几秒钟,STM32都没收到任何从ESP8266透传过来的数据,再发送一次HTTP请求,之前那几次数据就凑一起都来了。

本来我分段下载每次就几百个字节,现在数据憋了很久凑一起发来,有时一次能收到4000多个字节,完全无法判断到底要憋多久才发来。

像是这个新WIFI导致的问题,某种缓存机制?但是我手机和电脑连它都很正常,搞不懂怎么回事。

网友:
wireshark看看网络流量(路由器看看有没有镜像模式把wifi/br-lan镜像出来)

网友:
看看新路由的信道

楼主:
回楼上两位坛友,我之前apache是在树莓派上装的,昨晚在笔记本电脑也装了apache,一样会出现这种”憋住几次再一次性发送“现象。
但是我在笔记本上用HFS这软件做WEB服务器,不管ESP8266接旧WIFI还是新WIFI(下载时间还是比旧WIFI多不少),HTTP分段方式都能完整接收完文件,发送完HTTP请求能很快收到WEB服务器响应。

我感觉就是因为ESP8266接到新WIFI,传输速度比较慢,触发了APACHE上某种超时的动作,不过APACHE跟超时相关的几个参数都尝试修改过,还是老现象。
水平有限,分析几下就晕了,只会用疲劳战术,反复对比试验

楼主:
原来是TPLINK WDR7650(易展)的固件问题,网上找到个2019年老版本(TL-WDR7650 2.0.18)固件降级,一切正常了。

这些天折腾MQTT通讯,用这有问题的路由器,有时几秒才能收到指令,但是局域网里连相同WIFI的电脑去ping这个MQTT设备,延时也很小,看不出有问题。

刷回老版本固件后,也是瞬间就收到了,差点还想把这几个TPLINK 易展路由器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