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地线为什么这样接?

楼主(2021-09-09):
请教这个地线为什么这样接?自认为自己见过很多电路,然而这个简单的电路没见过,为什么地线要搞个MOS管?

网友:
防反接电源

网友:
楼上正解,防反接。

网友:
哈哈,说明你见得电路还不够多。电源防反接电路,用在电流大的地方。电流小的话用个二极管就好了

楼主:
谢谢几位朋友,之前都是一个二级管搞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几位朋友,之前都是一个二级管搞定.

二极管有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有压降

谢谢,明白了.

网友B:
楼上的图电源反了直接烧DZ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图电源反了直接烧DZ1

应该接在后面吧.

网友:
改双向的?

楼主:
谢谢,这个可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有压降

二极管压降0.7V,
请教这样设计有压降吗如有是0.几伏?

网友:
压降要看 通过的电流。  一般如果 3A 以内 。 一般是 0.1v 左右

网友:
我感觉  这图二极管 型号画错了吧

二极管的位置 应该是贴了个TVS 防雷击, 但是 用了个普通二极管的元件库

否则 二极管存在没意义,  烧坏了  ,照样不防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