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lm317做个简单的恒流源,最低能做到4mA吗?

楼主(2021-09-09):
想用lm317做个简单的恒流源,最低能做到4mA吗?  想按照芯片数据手册上的经典恒流输出电路搭建, 通过改变下图中的R1的值来实现输出4mA 和20mA 两个恒流值。
想问一下搞过的朋友,这个芯片是否有最低10mA 输出电流的限制?  网上看到说最低不能低于10mA.    有这规定吗?  数据手册中好像没有看到。

网友A:
规格书上,确实有最小工作电流的限制。推荐参数一栏写的最小1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格书上,确实有最小工作电流的限制。推荐参数一栏写的最小10mA

看了一下手册,确认有最低10mA的限制,看来上面的方案,输出4mA 恒流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手册,确认有最低10mA的限制,看来上面的方案,输出4mA 恒流不行了。 ...

TL431做的恒流源,你去查查手册看看。

网友:
应该可以

二线制4-20mA的 很多产品都是用317产生4mA

网友:
我经常用317L搞几毫安的恒流源

网友:
4-20mA用运放不就完了

网友:
如果不要求双线,电路有很多。

如果一定要双线的话
双线恒流源的确LM317最简单,但317的确有最小电流限制。
或者用共膜电压范围允许为-0.3V的运放做也行,但最小电流就受运放静态电流限制。

网友:
为啥 非要LM317?耐压高?为啥不找个低静态LDO不就行了,一样的电路 。

网友:
这种方案应该很多吧。找下那些典型IC推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