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组电路并联时, 滤波电容容量并联会否导致启动电流过大

楼主(2021-09-09):
大家好, 最近搞了一个PT4115的LED灯组
每一路PT4115输入端都放了100uf的电容一颗,
目前灯上有32路, 也就是输入端电容并联有32颗100uF
后续可能会有更多路并联的情况,

这种多路并联的情况下, 每路的输入电容是否应该适当减小呢?
如果不减小, 上电时刻的电流可能会很大, 可能会烧毁电源?

网友A:
选具有软启动或限流模式的电源,慎选打嗝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具有软启动或限流模式的电源,慎选打嗝保护的

目前只有普通的开关电源  24V 400W的 接这几千uF 不知道行不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只有普通的开关电源  24V 400W的 接这几千uF 不知道行不行呢?

会改变功率极点和esr零点,可能影响环路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改变功率极点和esr零点,可能影响环路稳定性

谢谢  那这种情况 把所有的100uf换小可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那这种情况 把所有的100uf换小可行吗

可以向供应商了解允许的负载电容和ESR限制,在规定范围内就没问题

网友B:
有个LED灯项目刚好并了32个100uf,150W电源,暂时没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向供应商了解允许的负载电容和ESR限制,在规定范围内就没问题

谢谢您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LED灯项目刚好并了32个100uf,150W电源,暂时没发现问题。

谢谢您的信息, 我也测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信息, 我也测试下

3200uf的电容对具有限流保护的开关电源基本上没负担,尽量用494之类的有输出电流检测的半桥或全桥电源,不要用3842之类的反激式电源

网友:
各级电源有软启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