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pf不规则图形填充问题

楼主(2021-09-10):
用wpf画了一个不规则图形,界面上再放了一个按键;想实现每按一次按键,不规则图形就从下向上填充1%的固定颜色,填充比例显示在不规则图形中央。
但是在按键事件里不能这样定义:Graphics g = this.CreateGraphics(); 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
<Grid >
            <Path Stroke="blue" StrokeThickness="5">
                <Path.Data>
                    <PathGeometry>
                        <PathFigure StartPoint="40,40" IsClosed="true">
                            <LineSegment Point="40,80"></LineSegment>
                            <LineSegment Point="80,80"></LineSegment>
                            <LineSegment Point="80,300"></LineSegment>
                            <LineSegment Point="200,80"></LineSegment>
                            <LineSegment Point="240,80"></LineSegment>
                            <LineSegment Point="240,40"></LineSegment>
                        </PathFigure>
                    </PathGeometry>
                </Path.Data>
            </Path>

        <Button x:Name="button" Content="Button" HorizontalAlignment="Left"
                Click="Button_Click"
                Margin="470,145,0,0" VerticalAlignment="Top" Width="182" Height="48"/>

    </Grid>

网友:
WPF用的人还多么?总感觉被微软抛弃了,可以尝试加渐变色填充,可以达到你所说的效果

楼主:
系统里逐渐变色填充从做到右,好像没有从下向上,或许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