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修一台美的电磁加热电饭煲不通电故障

楼主(2021-09-10):
今天接修一台美的电磁加热电饭煲不通电故障,开机检查主板IGBT无短路,保险管没熔断,辅助电源部分正常,梳理线路发现线盘中间温度传感器处还有一根185度温控保险,这个保险是串在辅助电源300V供电上的,代换后正常

网友:
楼主的维修贴都很赞~

网友A:
这个要多大容量的电池才能带动

网友B:
苏泊尔的电压力锅, 上电正常待机,
十几分钟之后就会自动按下一个固定的按键, 并开始加热, 此时按下取消之类的其他按键也能正常使用, 只是立刻又会自动按下那个固定的按键.
测量板子供电正常, 目测没有器件损坏. 换了这块按键板就好了.
大师修过此类故障吗, 听说是单片机复用IO驱动LED和按键, LED老化导致的, 是这样吗.

网友:
一次性的温控保险,也是扣成本到极致了,厂家换个自恢复的也多不了几个钱

以前修飞利浦的榨汁机用的也是这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多大容量的电池才能带动

交流220v1000W,电池不能直接带吧,要用正弦波逆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苏泊尔的电压力锅, 上电正常待机,
十几分钟之后就会自动按下一个固定的按键, 并开始加热, 此时按下取消之 ...

有可能的,有些是对应口子的LED反向漏电,换个发光管就好

网友C:
楼主应该是电磁加热,不是电池加热

网友D:
4楼的板子过波峰而OSP膜不破,是什么工艺这么温柔?王法何在 ?天理何在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4楼的板子过波峰而OSP膜不破,是什么工艺这么温柔?王法何在 ?天理何在 !!! ...

助焊剂和锡 ,同方有配方,专门针对小家电PCBA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助焊剂和锡 ,同方有配方,专门针对小家电PCBA

多谢指教!!!

网友F:
是段码上的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是电磁加热,不是电池加热

是的,没注意打字错误 已更正,谢谢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4楼的板子过波峰而OSP膜不破,是什么工艺这么温柔?王法何在 ?天理何在 !!! ...

贴片 回流焊工艺,正常啊,钢网刮焊锡膏,贴片机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段码上的膜吗?

LED,及数码管断码 反向漏电都有可能造成按键失灵

网友G:
引用 网友D:
4楼的板子过波峰而OSP膜不破,是什么工艺这么温柔?王法何在 ?天理何在 !!! ...

也有可能浸焊工艺,需要治具把底部的贴片托住.我的LED板子就这样加工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贴片 回流焊工艺,正常啊,钢网刮焊锡膏,贴片机贴的

4楼那块板子是红胶工艺:钢网刷红胶(红胶位置在器件正中间),然后回流焊固化,翻面插件,再过波峰焊把所有元件上锡焊

我在9楼不解为何过了回流焊,PCB板上焊盘附近还有部份OSP膜没被锡烫破上锡,再次感谢10楼指教。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网友:
4楼的板子是AI打的DIP件,不是手工插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也有可能浸焊工艺,需要治具把底部的贴片托住.我的LED板子就这样加工过.

锡膏比锡条贵太多,反正都要过波峰焊的,何必浪费呢?红胶工艺非常成熟

网友:
发财小保险了~~~发现自己的空调风扇电机,变压器等带线圈的,都是这里面的保险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的,有些是对应口子的LED反向漏电,换个发光管就好

坏掉的板子还留着,我感觉这锅的电路板过两年还会坏,到时候淘宝估计也买不到配件了。现在的东西想用十年很难,出点毛病配件都不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