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永磁同步电机矢量控制相电流与母线电流关系?

楼主(2021-09-10):
永磁同步电机矢量控制相电流与母线电流是成正比的吗,恒相电流也就是恒母线电流吗?劳烦各位推荐下相关学习文档资料!谢谢!

网友:
电流不一定成正比,功率是成正比的

网友:
他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矢量控制的是电机输出力矩,力矩大小是由相电流决定的

网友:
研究了一下,无刷电机相每相电流的有效值是母线总电流的0.577倍,1/sqrt(3).

假如电机总电流10A,那每相上的MOS是承受5.7A。

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