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在用VSCODE+PLATFORMIO做开发的TX吗

楼主(2021-09-10):
请教软件安装

网友A:
在路由器上翻好墙。其他就只需要鼠标了。

网友B:
有什么问题直说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路由器上翻好墙。其他就只需要鼠标了。

路由器方面确实不懂     朋友能不能站短发些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问题直说呗

能不能帮忙编译个marlin2      下载地址 marlinfw.org
需要个编译好的.hex或者.bin文件

硬件环境很普通 :
MEGA2560+RAMPS 1.4   +GLCD 控制板(自带的ST7920 12864)

软件上加个u8glib-HAL的库,  其它好象没有其它了

大都设置默认,只1个地方 把注释符号删掉保存就行
//#define REPRAP_DISCOUNT_FULL_GRAPHIC_SMART_CONTROLLER
在Configuration.h文件中

以上有说的不对的   欢迎指正

网友C:
没试过用PIO搞AVR,一般用来弄stm32,不知到有没有问题。试了一下编译成功,LZ试试。

网友D:
虽然很多人推荐VSCODE,但是一般人没这个条件可以好好地用,大家都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试过用PIO搞AVR,一般用来弄stm32,不知到有没有问题。试了一下编译成功,LZ试试。

太感谢了呀

STM32确实是主流方向  可惜我目前还没入门
朋友以后多多指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然很多人推荐VSCODE,但是一般人没这个条件可以好好地用,大家都懂

唉  是的

网友E:
撸主不是要用F103+洞洞板么,为啥又搞起了mega2560+ramps 1.4?

PlatformIO折腾不起来的话,mega2560也可以用Arduino环境编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撸主不是要用F103+洞洞板么,为啥又搞起了mega2560+ramps 1.4?

嫌麻烦 , 还要自己做驱动器板。。  放弃了

手头空闲的F1模块只有这么1个了  肯定有用得上的时候

网友:
用过,安装比较长时间,其他的正常啊。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试过用PIO搞AVR,一般用来弄stm32,不知到有没有问题。试了一下编译成功,LZ试试。

请教PIO

·哪些设置和自动联线有关?  能自己关闭的

·PIO是点底部那个HOME启动对吗?    我这里可能还没完全安装好,网络不给力

·PIO安装中能不能避免安装其它无关的东西? 可能还是和VSCODE设置有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PIO

·哪些设置和自动联线有关?  能自己关闭的

我第一次安装都是默认安装,没科学上网,慢点而已。第一次新建arduino项目也是很慢的,因为要vscode要下载arduino platform,后来其他项目就直接把第一个项目拷贝过去,再导入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需要用到的插件vscode 都会自己去下载的,不需要自己独立安装,很方便,就是慢,忍耐一下。但是库用得方便,而且多。
新建项目在PIO Home 哪里,自己点进去摸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虽然很多人推荐VSCODE,但是一般人没这个条件可以好好地用,大家都懂

vscode一般的应用确实是值得推荐的
我以前也比较抗拒用Arduino IDE的,后来开始研究vscode里的PlatformIO,加上当时MDK的版权问题,决定转投VScode。虽然芯片的支持数量并没有像其他IDE那么多,但是满足工作需要。
编程的体验,库等都完爆其他IDE,效率提升很多。就算一些新的开发选型都偏向PIO 支持的芯片,反正做的东西量又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第一次安装都是默认安装,没科学上网,慢点而已。第一次新建arduino项目也是很慢的,因为要vscode要下 ...

网络影响蛮大的

网友:
以前比较过,早上7点~8点的是时候安装速度最快。你可以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vscode一般的应用确实是值得推荐的
我以前也比较抗拒用Arduino IDE的,后来开始研究vscode里的PlatformIO ...

体验和库?具体什么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体验和库?具体什么优势?

vscode 的写代码的体验不用说吧, 毕竟是跟VS同一个妈生的.
库的话直接在PIO里面的library搜索,一键添加, include一下就可以用了,还有例程照着抄,能不爽吗? 不过一些超冷门的还要自己弄的.

网友F:
我现在用pio+stm32开发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用pio+stm32开发项目

PIO是个好东西   不过我是不打算用了   小白一个

网友:
在用VSCode + PlatformIO 玩 ESP32 ,挺好用的。
但安装有门槛,若没有出国工具 最好找离线安装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