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出来的静态库有没办法做一机一码认证?

楼主(2021-09-10):
比如用MDK或者GCC编译出来的库文件,上面有一些特殊算法或者功能,这个要给别人使用,有什么方法可以一机一码认证?
就是别人付费可以使用,不付费不能使用这样,而且原来的库文件可以对抗反汇编这样

网友:
论坛上以前后很多大牛讨论加密的相关的帖子,可以去看看

网友A:
除非把库做成bin烧录,提供头文件。不然很难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把库做成bin烧录,提供头文件。不然很难做。

通用性可能有点问题,要因为起码要固定函数地址吧,还有参数不知道怎么传送。就算实现了,加密怎么弄呢?好像也没办法做吧?

网友:
一机一码
好想法   一机是有了  一码可以是mcu的id    或者对方硬盘的序列号吧
这样的话  源程序中  密匙  做好   在需要保密的程序中做相应解密算法
同样的结果   防君子是可以的

网友:
烧写的时候设置Rolling Code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用性可能有点问题,要因为起码要固定函数地址吧,还有参数不知道怎么传送。就算实现了,加密怎么弄呢? ...

参数也可以固定地址的。直接提供烧录器,按次烧录,所在位置打开读保护的,但得上电让你的代码运行一次打开读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也可以固定地址的。直接提供烧录器,按次烧录,所在位置打开读保护的,但得上电让你的代码运行一次打 ...

那只是限制烧录次数,别人也可以下载后写一个程序将下载的闪存数据读出来,然后无限复制

网友:
静态库你封装一些参数,尽量少暴露参数接口,无法修改传播到新的工况。 用户拿到静态库其实已经相当于拿到可以更改的bin文件了,想烧几个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只是限制烧录次数,别人也可以下载后写一个程序将下载的闪存数据读出来,然后无限复制 ...

所以才需要运行一次,某些区域是可以按页打开读保护的。或者提供整个bootloader,   由bootloader提供函数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