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一点的单股硅胶线,DIY特好用,不知道哪里有卖?

楼主(2021-09-10):
优点,易成型,皮特好剥,耐高温,平时DIY,焊洞洞板,特别好用。就是没找到28-32AWG的。
谁有看到说一声。最好不要几百米起卖的。

-------------------------------------------------------
好多坛友都推了特软硅胶线,其实我是要单股的硬线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终买了: 3239#26AWG先绞后镀硅胶线7根镀锡铜纯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顺便给大家推荐点东西,老的紫铜芯CPU散热器,把铜芯拆出来放到加热台上,当小焊台做局部加热,很不错。

车用的轮毂喷雾清洗剂,洗板感觉比洗板水好用多了。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5761370400

我用这种BV线感觉还可以,硅胶皮的单股线我也没见过比较好用的

网友A:
楼主要的线有卖的,关键字“UL1423”

网友B:
淘宝有一家,临安 什么工厂,很久以前在他家买过,现在好像还在呢。什么线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的线有卖的,关键字“UL1423”

这种一圈圈的我以前买过国产的,芯不容易上锡,皮一烫就缩,很不好用,买的红黑白 三圈全扔了。
你推荐的我看是特氟龙线,感觉剥皮不方便,你确定这个能用指甲手剥吗?

实际用下来,容易剥皮方便的不是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有一家,临安 什么工厂,很久以前在他家买过,现在好像还在呢。什么线都有, ...

没找到,现在只能找到26AWG的,以后再找找。

网友:
用过,很细胶皮弹弹的,很好剥皮,内部多股镀锡铜丝,也在找。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a6hsqqtb945
这玩意不是随便一搜就有么?一直用30AWG的这个

网友:
另外这玩意也不值钱啊,整卷买也还好了,红黑各一卷能用很久了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3#detail
这家零售32号的,但是我没买过不清楚质量

楼主:
特软的到处都是,
我是要找单股硅胶线,不是多股特软硅胶线,
不过还是谢谢啦。
比如在洞洞板上飞线,软线不好用。

网友:
找航模店,都是硅胶线。不会翻车。

网友:
美国进口,镀银,手上有一卷公司当时做北斗卫星地面接收设备用的,贵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7#detail
这家的规格从0.15平方~ 4.0平方, 共8种规格。
0.15平方的  50米 ¥21       0.5平方的 50米 ¥37          1.5平方的 50米  ¥85

网友:
收藏一下
特软硅胶线用过没买过,话说这种线经常折弯有问题不?

网友:
单股灰排线, 也是适合的. 可以撕开一根一根用, 也很容易剥线.

网友:
最近去一个做线组的工厂,拿了一些0.35mm带外被的多芯线,做飞线真是好用,不过只有一二十米左右
好象日本往友的,具体哪个型号不清楚。
线的感觉:细。好焊,不退皮,软。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飞线,做电工二十年。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b1m3l0hb4eb

用过这家的,感觉不错,1米起卖,可以少买点试试

网友C:
借楼主人气问一下谁知道哪里有这种线卖?
外观看起来像单股线,实际是多股镀锡,很好用。现在用的这一卷是在实体店买的,店已经倒闭再也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借楼主人气问一下谁知道哪里有这种线卖?
外观看起来像单股线,实际是多股镀锡,很好用。现在用的这一卷是 ...

28AWG 先绞后镀线,   我刚找到一家.1000米一卷的.

------------------
问了两家,28AWG 先绞后镀线 硅胶线 都没有现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