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丝印H2YA封装sot23-6的具体型号

楼主(2021-09-11):
13输入46输出中间两脚是接0v,有个烧坏了根据丝印找不到

网友A:
看看是不是2个N沟道MosFet,应该是AO68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2个N沟道MosFet,应该是AO6802

也是跟你一样觉得是双mos,看看论坛有没有知道的。如果没有就买些你说的样品回来试下。一开始回复你手机里面点错了点成举报了实在是不是故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