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装壁挂风扇会不会显得有点low?

楼主(2021-09-11):
诸如此类

网友A:
好像现在吊顶灯加风扇比较多了
质量不知道怎样,搞几个试下

网友:
搞个台扇,不用的时候收起来

网友B:
搞个循环扇,据说空调循环温度均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个循环扇,据说空调循环温度均匀点

要买贵的,大概500元的。便宜的只是忽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像现在吊顶灯加风扇比较多了
质量不知道怎样,搞几个试下

首发于东南南亚国家的款式,现在的国内套房楼层低,压根hold不住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发于东南南亚国家的款式,现在的国内套房楼层低,压根hold不住的感觉。。。。 ...

可以的,我就装了2个在房间跟你原来的圆形顶灯没有什么区别,它就挖空转个风扇

网友:
首先看你家房子的装修和其它家具怎么样

网友:
第一反应:餐馆,还是老板不让动手拉线那种

网友:
我家里装了五支壁扇,  三个房间各一支, 客厅两支. 配合空调, 非常合适.
我装的是艾美特机械扇, 自己改无线摇控.

网友:
非常low,千万别装

网友:
歪下楼:
在广东,挂壁=挂B。
同意楼上,千万别装。

网友:
现在的商品房层高那么低,不好装吊扇。装壁挂风扇又省空间。

网友:
LOW到暴了
买个戴森

网友:
我家买了不少台扇,方便移动和摆放最佳高度和位置。。。。。

网友:
吊灯加风扇,餐厅上面装了一个,平时叶子是收进去的,不冷不热的时候开下,蛮好。

网友:
肯定显得low,不仅仅是有点。

网友:
我家里习惯用吊扇

网友:
每个房间一把艾美特 cs35-19

网友:
跟吊扇没法比!

网友:
去年收起来的风扇,今年夏天就没有拿出来

网友:
不要问了,确实Low到爆。

网友:
可以装一个,自己用管什么low不low,用着舒服就行

网友:
灰尘收集器,很难清洗。

网友:
吊灯加风扇,餐厅上面装了一个,平时叶子是收进去的,不冷不热的时候开下,蛮好。+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