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XL7005a芯片将30V降压到12V,带载后只输出3V怎么解决?

楼主(2021-09-11):
电路如图,图中两个330R电阻没焊用锡短接了

后面12V转5V的LDO去掉,前面可以输出12V,加上后只有3V
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L1按照厂家推荐的参数是100uH吧,.XL7005A用过很多,按厂家推荐的参数,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
是不是输出电容太小了.能否搞一个220uF的电容?

网友:
哈哈,我也刚好遇到过,这个手册仔细读,高压下电流只有100mA多一点,

网友:
他的曲线比较坑,电压越高电流越小,

网友:
在用XL7005a,没那么差。要不是电容少了,就是电感功率不够

网友:
TVS型号有没有错?

网友:
现在画图都不看手册的吗?  手册上电感后端的100uf 大电容被吃掉了?

网友:
C34去掉,再加个大点的输出电容

网友:
抄都抄做了,抄规格书一步一个脚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