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在成都的坛友,想借个示波器用下

楼主(2021-09-11):
出差到成都,想找个示波器看下市电波形,最好能有个差分探头或者隔离探头,最好是郫县附近,城里也行。红包酬谢。

网友:
在家靠老婆,出外靠朋友 :)

网友A:
你一说要看市电,大家都不敢借给你了。你接个变压器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一说要看市电,大家都不敢借给你了。你接个变压器看吧

哈哈,说出了要点。

我的示波器从来没有看过市电波形。怕烧坏。

万用表量市电电压才敢,但要核对几次,生怕一下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一说要看市电,大家都不敢借给你了。你接个变压器看吧

没这么夸张吧,所以说最好能有个隔离探头。用那种普通的探头,10:1衰减也可以测得,但是示波器的地线要剪掉。

网友B:
所以搞个正点原子的便携示波器,出差方便。
电池供电测市电也方便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上笔记本声卡,配个软件就工作了(只有AC档):

模拟前端就自己搞吧,最安全是火牛,分一下压也行(需要笔记本电池工作以浮地,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搞个正点原子的便携示波器,出差方便。
电池供电测市电也方便

是的。这是岀差的最佳搭配

网友:
买个鼎阳最新的手持示波器
我现在很支持鼎阳,几年前买的1104e 4通道很好用,做电机控制足够,都忘了泰克。当然,他的表笔不太好。

那种单片机加液晶的开源玩具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