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顾客修一台刨冰机,又遇到设计缺陷产品了

楼主(2021-09-11):
故障为主轴生锈抱死,费九牛二虎之力拆下轴承后发现竟然没有水封,配来轴承和水封后还要自己重新车床加工轴(下移轴承后原位置加入水封)

楼主:
正在车轴

网友:
连车床都有。。。。

网友A:
我顶,这是算连元件都维修了,让别人怎么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顶,这是算连元件都维修了,让别人怎么活

拿去外面找车床师傅价格50块钱人家都不想跟你搞,修这个机器只有80元

网友B:
车轴远端得上顶尖啊!!!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车轴远端得上顶尖啊!!!这.........

这么短,且也粗,不用顶也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轴远端得上顶尖啊!!!这.........

短轴不用,走刀慢点

网友:
尽心尽力的维修师傅。

楼主:
现在刚把轴车好

网友:
楼主十八搬武艺,全了!!!

楼主:
电工里维修工的货最不值钱了,搞了一下午还没搞好,现在装好轴

楼主:
先下班了明天继续

网友C:
这类有特点的维修,过程可以发到B站

这有个妹子修发电机的
【粉丝1500公里寄来的一台3kw发电机,说是他老丈人的,叫我尽力修好,我花了两天,最后发的电比新的都高100瓦。-哔哩哔哩】https://b23.tv/qvUmUu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工里维修工的货最不值钱了,搞了一下午还没搞好,现在装好轴

你有这些设备,可以考虑开个淘宝店,做测试冶具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类有特点的维修,过程可以发到B站

这有个妹子修发电机的

你说的是四川的林果儿吧,饶电机,发电机,柴油机好厉害

网友:
楼主真的可以考虑把维修过程拍成视频

网友D:
B站上还有个“鄂东老男孩”,30多岁的侏儒(无恶意),在乡下修各种电器,手艺看上去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类有特点的维修,过程可以发到B站

这有个妹子修发电机的

妹子手艺不错!赞一个!

不知3000W的发电机功率多100W是如何测试的,老旧发电机原机的漆包线铜不纯?或是用了铜包铝线?

线径相同的铜线和铝线温升一样的话,如果只考虑直流电阻,电流相差27%,即3000W的铝电机改铜电机,功率大约3800W

实际上绕组尺寸较大,交流电阻大于直流电阻的情况,二者的差距就很小了

网友E:
赚个修理的钱,干了研发的活。

80块应该就是换轴承的收费。

改装加水封的价码,就不该是80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修这种小家电,屈才了。

建议去修点高价值的,比如电动汽车的三电系统。

网友:
短视频做得合格的话,来钱比修理还多。B站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该录短视频的 视频的价值肯定超过80

网友F:
楼主会修up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类有特点的维修,过程可以发到B站

这有个妹子修发电机的

看了这个以后不敢说自己是电工了

网友G:
这是个钟表车床吧?都用来干钢了啊!

楼主:
今天早上总算安装完调试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会修ups吗?

会修,估计没有维修价值,多半是电瓶失效,自己先换下电瓶看

网友:
赶上直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个钟表车床吧?都用来干钢了啊!

干不锈钢都没问题,原配车刀弃用,重新购买数控陶瓷刀粒及刀杆,进刀慢一点就行,否则会共振影响车削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赚个修理的钱,干了研发的活。

80块应该就是换轴承的收费。

机器价值也就200-300左右,不值钱,这个价也差不多了

网友:
几百块钱的东西用十年的话,我以后卖给谁?把水封去掉!!!

网友:
楼主这作法不对啊!
设计问题管它干嘛,除锈换轴承就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轴不用,走刀慢点

艺高人胆大
大写的佩服

网友H:
引用 网友D:
B站上还有个“鄂东老男孩”,30多岁的侏儒(无恶意),在乡下修各种电器,手艺看上去不错。 ...

鄂东老男孩现在估计维修做的比较少了,每天在抖音上带货农产品。

网友:
同意楼上那几位的意见。拍点视频吧。我在抖音上碰到巴基斯坦大叔修电机,都从头看到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鄂东老男孩现在估计维修做的比较少了,每天在抖音上带货农产品。

我看他这一年都在为带货四处跑,再就是钓鱼。维修真的不赚钱,有的贵重设备也不会找他,都是一些一次性的家用产品。维修费超过百元,很多老百姓都不修了。

网友:
都上车床了,牛逼

网友:
200-300块的东西,还这么复杂,设计好了厂家不几年就倒闭了。

网友:
楼主,也推荐发视频,说不定火了,收入高了,何乐不为呢

网友(2021-11-18):
好家伙,修个电器,车床都用上了,这费的力气,500块都买不来。
跟兄弟们想法一样,建议拍视频。

网友:
干实业的人会越来越少了,网红会越来越多

网友:
楼主的维修费收少了,这种产品客户再买一个也是坏,看起来是维修,实际解决了产品缺陷,来回倒腾,各种联系,这费用要少了

网友:
现在像楼主一样的手艺人少了。大多数是维修费要很高,修完还不一定好用

网友I:
磨损,腐蚀的位置应该电焊补起来再拿去车的,这样才比较漂亮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这类有特点的维修,过程可以发到B站

这有个妹子修发电机的

绕得一手好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I:
磨损,腐蚀的位置应该电焊补起来再拿去车的,这样才比较漂亮

再经过淬火和电镀,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绕得一手好电机!!!!

我好像也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