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电机驱动PWM脉宽低于50%电机不转

楼主(2021-09-11):
这是原理图   PWM频率20,脉宽大于50%电机正常运转,低于50%电机不转
下面是正常与不正常时的电机PWM的波形
脉宽大于50%正常波形
脉宽小于50%不正常波形

现在怀疑驱动电路设计有问题,请高手帮忙看看如何改进?

网友:
用万用表测试马达端电压,看平均电压达到启动电压了没有

网友:
上桥臂用P管是不是会好些?

网友:
C9,C11自举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A:
C9,C10竟然用1000F,太小了吧
改成1uF-10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C9,C10竟然用1000F,太小了吧
改成1uF-10uF

自举电容已经用了104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