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电机驱动PWM脉宽低于50%电机不转

楼主(2021-09-11):
这是原理图   PWM频率20Khz,脉宽大于50%电机正常运转,低于50%电机不转
下面是正常与不正常时的电机PWM的波形
脉宽大于50%正常波形
脉宽小于50%不正常波形

现在怀疑驱动电路设计有问题,请高手帮忙看看如何改进?

由于不知怎样将正常发的贴子改成悬赏贴子?所以又重复发了一个悬赏贴,请管理员原谅

网友:
先试试直接接输入电压的50%,电机能不能转

网友A:
电路问题不大,应该是使用有问题。
怀疑只给了IN1 1或IN1 2其中一个信号,或其中一侧未使能,或存在故障。

应IN1 1给正相信号,IN1 2给与IN1 1反相的信号,两侧驱动全使能。
这样的话,PWM大于50%时电机正转,等于50%时电机停止,小于50%时电机反转。

电路方面改进建议:
D2, D3改为RS1M。
C9, C11改为104。
R7, R8, R10, R11改为10欧姆。
C10去掉,改为100欧姆串104对GND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问题不大,应该是使用有问题。
怀疑只给了IN1 1或IN1 2其中一个信号,或其中一侧未使能,或存在故障。

这个电路是别人那里抄来的,后来又去看了点别人设计半桥驱动的教程,自举二极管确实是快恢复比肖特基好。但是手上没有二极管所以还是用的SS54。这个自举电容按照别人经验算下来是 Cboot>10*Qg/(VDD-二极管压降),IRLR8726Qg为15nC,整体算下来应该大于100nf,所以我已经把102的自举电容换成了104。看别人教程,电机两端直接并电容确实不好,我就直接去了。上面的结果就是这些都做了的情况下的。不过栅极的电阻还是220R我明天再换10R试试。感谢指导!
我后来还看了下。在驱动后的上下管栅极的PWM波形(在百分之50占空比以下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在百分之50占空比之后就消失了。PWM的波形是正常的,电机也正常运转了。在电机运转的时候我切换IN1 IN2电平,能让电机正反转。应该不是没有使能的原因

网友:
快递板子和电机过来,我帮您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是别人那里抄来的,后来又去看了点别人设计半桥驱动的教程,自举二极管确实是快恢复比肖特基好。 ...

咋突然打赏了 ,好使了?

网友:
我的看法驱动频率与电机相关,如果电机自身感抗大,显然高频驱动转不了。抄来的电路得知道对方用的电机特性才适配

网友(2022-01-14):
c9 c11加大到陶瓷1uf,c10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