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了几种数控DCDC反馈处理方式大家看下哪种好?

楼主(2021-09-12):
上图:

大家看下,这三种处理方式哪种好?

网友A:
PD电源里面见过第一种方案的,其它两种还没见过.

网友:
第二种 FB和 DAC之间 要串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电源里面见过第一种方案的,其它两种还没见过.

第一种方案,运放是电压比较器,输出电压要么是低电平,要么是高电平。会不会导致电源输出波动大啊

网友B:
参考原厂手册上的dcdc应用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原厂手册上的dcdc应用框图

原厂都是用可调电位器,想改用数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种方案,运放是电压比较器,输出电压要么是低电平,要么是高电平。会不会导致电源输出波动大啊 ...

第一种方案运放也是工作在线性模式,并非开环应用。

网友:
我做过2种
1肯定没问题的 。
我还做过一种 用数字电位器替代 R2,调整分压值。精度没有1高,但电路相对简单。适合没有DA的MCU。

网友C:
些许建议,希望能帮到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厂都是用可调电位器,想改用数控

第二种方案用过,但是需要与DAC之间串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厂都是用可调电位器,想改用数控

AD5428和DAC7811了解一下

网友:
第一种我看EEVBLOG用过,做数控电源效果还可以
第二种我看有人用来把成品的LM2596-ADJ模块改成数控的,也可以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些许建议,希望能帮到楼主

能否讲一下这样加电阻电容的作用?

网友D:
第一种怎么做到0V起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第一种怎么做到0V起调?

第1,2种都能做到0V起调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否讲一下这样加电阻电容的作用?

可以加快响应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些许建议,希望能帮到楼主

积分电路肯定要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种方案,运放是电压比较器,输出电压要么是低电平,要么是高电平。会不会导致电源输出波动大啊 ...

这里不是工作在开关态,DAC提供一个闭环的参考电平用于与反馈输出分压比较产生误差信号

网友:
这是RK3568开发板的CPU Core供电电源参考电路,VDD_CPU_COM网络直接连到CPU上,可以动态调整CPU Core的电压,当然这个TCS4525的DC/DC电源也支持通过I2C接口控制输出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第1,2种都能做到0V起调

能否讲一下第一个电路如果0v起调的话是怎么实现的?多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能否讲一下第一个电路如果0v起调的话是怎么实现的?多谢!

轨到轨运放,负端经ADC加0V,不就可以0伏起调了吗?
但是你的原电路是开环的直流放大器,增益太大,处于比较器模式。必须改成带积分功能的射随器。
一加电容的结果就是引入90度的相移,会引起原环路不稳定,因此电容上需要串电阻加入零点
到这一步可能还不够,那就在VOUT上采样电阻上再跨RC加入零点、补偿刚才产生的极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轨到轨运放,负端经ADC加0V,不就可以0伏起调了吗?
但是你的原电路是开环的直流放大器,增益太大,处于 ...

哦,大概清楚了,高手,多谢了!

网友:
  用LM2575、X4145、UC2842这类开关电源芯片如果想改变输出电压值,通常采用的办法是改变IC电压反馈引脚在输出电压中的相对位置来实现。想用单片机控制这类开关电源的输出还是比较难考虑的,通过抬高/降低采样电压的参考0点是最容易想到的一种方法, 网上也有完整的方案,我最开始也想到这种方法,但是搭电路测试的时候发现这种电路的输出噪声很大(接喇叭), 低压输出时容易失控,估计是抬高/降低采样电压的参考0点让IC增益倍数下降导致的,不同的输出电压加不同的耦合电容可以解决 ,但是这样电路设计就很麻烦了;而我采用的方法是直接用 输出电压-控制电压>反馈给IC,这方法跟抬高/降低采样电压的参考0点的方法 是反其道而行了(区别是运放±输入端的接线对调)。

(转贴)

网友:
对于第一种方法,有VREF外置的,像tl494之类的,可以省去外面接个运放了,用芯片内部的。

网友:
方法1,引入了运放的环路,反馈网络发生变化了,控制不好,就会引起电路振荡;   方法2没有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些许建议,希望能帮到楼主

借这个帖子问一下,对于这种在反馈环路中引入运放的情况,要解决稳定性的问题一般从哪入手?
这个问题困惑我很长时间了,属于看书都不知道应该看哪本那种。

用极限思维的话,如果只考虑稳定性,不管电路性能,引入的这个运放本身的反应速度是越快约好,还是越慢越好,还是必须要匹配一个范围才行?
或者和运放本身关系不大,重点只在频率补偿的 RC 选择上?

也看过一些计算,但电源 IC 内部的反馈环路很多参数不知道

网友:
直接试过第二种,有些DCDC芯片可以,有些DCDC芯片上来就大电流,不行,很奇怪。

网友E:
用电流镜最简单,并且不用增加补偿电路。

详见EDN上的文章
https://www.ednchina.com/news/202002DI02.html

网友(2021-10-12):
引用 网友E:
用电流镜最简单,并且不用增加补偿电路。

详见EDN上的文章

这个方法真是不错!

网友:
电流镜作为可控恒流源真不错

网友:
我用的时2的方式,有串电阻。

网友:
电流镜不能0V起调,至少要在反馈端加一个上拉电阻或恒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