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02保存数据,每5分钟写1 次,有没有办法均衡方法。

楼主(2021-09-12):
目标使用5 年,害怕经常在同一地址写,有没有简单的均衡,在多个地址写。

网友A:
比如,地址0x00用来记录正确数据的地址,假设0x00地址记录的是0x01,那么每次写数据都写在0x01地址,写完后读出来验证一下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说明0x01地址已经写坏,就把数据写在0x02地址,同时0x00地址改为0x02,下次就对0x02地址进行读写操作,直至该地址写坏,再换下一个地址

网友:
为何5分钟写?设计一个电路,在检测到断电时写入也可以的。提高到30分钟一次?

网友:
换FM24铁电存储器,以楼主的写入要求,可以用几十年。

网友:
简单粗暴型: 分散写入, 比如要存储累计运行时间, 可分成16个存储单元,轮流写入, 取值的时候, 把16个单元的值累加即可, 相当于把每个单元的写入间隔延长到(5*16)分钟

复杂可靠型: 采用日志式存储,循环使用整个EEPROM的所有空间, 比如目前我们产品使用的是SPI Flash,扇区大小是4KB, 则将每8个扇区划分为一个32KB簇, 共分配8个簇256KB空间用于存储历史数据, 8个簇里面又划分了5个活动簇和3个备份簇,即实际可用的存储空间是160KB, 支持坏扇区、坏簇标记,理论上支持以亿次为单位的循环擦写。

网友:
我也觉的用铁电的更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地址0x00用来记录正确数据的地址,假设0x00地址记录的是0x01,那么每次写数据都写在0x01地址,写完后 ...

你想多了。flash器件主要风险在掉电存储。上电时你当成ram都行,这也是ssd评测动不动就是几千上万次pe的原因。但是几百次pe的ssd掉电高温(40度)存放几个星期可能就变砖了。有数据表明,上电时温度稍高(50度左右)对flash更好,断电时温度越低越好。

网友:
对其,扣这种技巧上的,还不如直接源头解决。万一扣的有bug,岂不是完蛋了,源头上解决可以本质保证,虽然可能稍微多花点钱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将EEPROM分成10个地址,第一次写入第1个地址,第二次写入第2个。。。。第十一次写入第1个地址。写入后擦除旧数据。

网友B:
要么增加掉电检测,要么地址循环写入就可以。

网友C:
AT24C02的标称擦写次数是1000K,按照每隔5分钟写一次计算,5年总共525.6K,差不多50%的使用量,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么增加掉电检测,要么地址循环写入就可以。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T24C02的标称擦写次数是1000K,按照每隔5分钟写一次计算,5年总共525.6K,差不多50%的使用量,应该没问题 ...

普通AT24C02    实际产品中 不到一年就有故障出现

网友:
很久以前,论坛有人做过实验,反复写写很久,最终得到五千万次的结果??

网友:
24随便写,别担心寿命,数据丢失不是因为寿命,而是写的过程被打断了,所以多处备份是需要的,还要能修补错误数据

网友:
5分钟不太频繁,一般Flash我们才会特意考虑写平衡。以下供你参考:
我这有1分钟存1次的数据,数据本身寿命没问题,分配了多块区域轮流写,但索引如果次次写EEPROM,100万次估计2年就会写完。
我们是把次次更新的部分分配到Vbat供电的RAM区(Vbat域不掉电),再配合掉电更新EEPROM内的备份,可以保证可靠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普通AT24C02    实际产品中 不到一年就有故障出现

这个时候还是要买大厂的产品,至少标称参数是靠谱的。

网友E:
以前我做过,所以数据打包成一个结构,再把结构定义一个数组,尽量用满空间,结构里面有一个计数,每存一次计数加1,每次读计数值最大的结构就好了;把所有数据读出来,还是可以看历史数据;

网友:
改用 24F02 即可当 SRAM 使,估计不存在寿命问题,但指得是原厂的 24F02,非杂牌滴!

网友F:
一般存储的数据量是固定的,可以顺着写,反着读。
比如划出4096字节的固定大空间,初始化全是0XFF,每次写128字节,那就有32个小块,写的时候按0-127,128-255这样写。
读的时候,如果读回来的128字节全是0XFF,就是可写的小块,这个小块的前一个块,就是上次存的数据。
等到4096全写满了,就找不到128字节全是0XFF的了,就全部清空成0XFF,又从0开始循环
不知这样描述能否看懂。这样就相当于把寿命增加了32倍

网友:
看看BL24C02,标300万次

网友G:
用铁电,速度又快,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我做过,所以数据打包成一个结构,再把结构定义一个数组,尽量用满空间,结构里面有一个计数,每存一次 ...

对!我也是按照这个,做个数据结构,我顺便把校验也写进去,读出来后CRC16校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铁电,速度又快,省心

有没有公司推荐?假铁电怎么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增加掉电检测,要么地址循环写入就可以。

掉电检测没有做过,有方案 没有?

网友:
你可以将电源端接一个7044,当电源低于4.4V的时候输出一个信号,后面就进入EEPROM写程序。或者电源端用电阻分压接入一个比较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公司推荐?假铁电怎么区分?

之前用过富士通的某一个型号,还可以。

网友:
可以参考 AVR101 High Endurance EEPROM Storage。
空间利用率不是最高,但算法简单还有例程。

另外Microchip家还有一种Serial EERAM。直接当RAM用,掉电自动保存数据。只有掉电的时候才真正从RAM往EEPROM里存数据。我个人没用过不过LZ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存储的数据量是固定的,可以顺着写,反着读。
比如划出4096字节的固定大空间,初始化全是0XFF,每次写1 ...

谢谢老哥,学到了

网友(2021-10-15):
引用 楼主:
掉电检测没有做过,有方案 没有?

Spiffs是一个用于嵌入式目标上的SPI NOR flash设备的文件系统。

Spiffs有以下几个特点:

1、小(嵌入式)目标,没有堆的少量RAM

2、只有大范围的数据(块)才能被删除

3、擦除将把所有块中的位重置为1

4、写操作把1变成0

5、0只能被擦除成1

6、磨损均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掉电检测没有做过,有方案 没有?

掉点保存的方案很多的。可以试试